请教:单片机复位电路仿真,有负电压

楼主(2013-03-08):
这是一个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仿真Multisim仿真,在快速开关的时候,会有一个负电压产生,我始终都没有看出电流反向的时候,这个负电压也不是每次都在,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可能与器件的模型有关

网友A:
因为你不会灵活使用示波器,Y轴信号输入用了交流耦合方式,所以,。。。。。。,而且那波形也是虚假的。
采用直流耦合方式,波形就会好的,而且也是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不会灵活使用示波器,Y轴信号输入用了交流耦合方式,所以,。。。。。。,而且那波形也是虚假的。
采 ...

是选的直流,直流的才是这种情况:

如果选成交流档的话,图像还更乱写

楼主:
软件版本是:Multisim 12.0

楼主:
今天我在电容上加了个二极管,看能不能有改善,明显的变化,看来,反向的电流确实是在的

幅度变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版本是:Multisim 12.0

试了一下,见截图。
人为增大电阻和电容的值,易于观察波形的过渡过程,以便作出判断。
应该有的电容充电的过渡过程,时有时无。
不应该有的大幅的负尖峰,也时有时无。
不论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应该如此。不能不怀疑是 Multisim 的问题,软件的或模型的。

网友A:
PROTEUS 仿真里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 仿真里没有问题。

谢谢哈,我就是自己想不通怎么来的负脉冲
根本就没有怀疑是软件原因哈。

以后要留意了

网友B:
电容的寄生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寄生电感吧

我确实也没有考虑到电感

想一下,在开关断开的一瞬间,电容的电流陡然增大,如果真的考虑电感的话。

电感会产生一个与VCC电流相反的电流。

可能产生负电压的情况是,在开始的时候电容上的电压是从0开始增大。如果相反的电流够大的就会有负电压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分析的?

但,不是这里有个主次怎么分呢?VCC引起的变化肯定是主要的,电感的电流只是阻止它增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也没有考虑到电感

想一下,在开关断开的一瞬间,电容的电流陡然增大,如果真的考虑电感的话。

假设你的寄生电感影响的分析是正确的、合理的,就再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仿真结果却呈现一时这样(有负向尖峰)、一时那样(无负向尖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寄生电感影响的分析是正确的、合理的,就再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仿真结果却呈现一时这样(有负向 ...

应该和寄生电感没有关系,

确实,是有关系的话,是可以重复的。

我把开关换成继电器又试了一下。

在10Hz的时候有时候,有时没有。

不过在频率变化的时候出现的概率会大很多的

网友:
还是找个示波器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