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定时器T1驱动时钟问题

楼主(2013-03-08):
STM8的定时器T1的默认驱动时钟是否为内部高速晶振HSI?
我将系统时钟设置为外部时钟,修改系统时钟分频系数,定时器T1的定时时间不改变,求解释!!!

网友A:
默认是内部16M分频8分频,修改成外部时钟校验正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内部16M分频8分频,修改成外部时钟校验正确没?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0;          /*分频时钟源  */
    /* To select external source by automtic switch */
    CLK_SWCR |= 0x02;            /* 使能转化 */
    CLK_SWR   = 0xB4;            /* 时钟源选择 选择HSE*/

    while (!(CLK_SWCR & 0x08));  /* 等待直到转换完成 */

    if (CLK_CMSR != 0xB4)        //检测是不是配置的时钟源
       while(1);
/*以上是配置时钟源  只是单单的选择时钟源 */

  //  CLK_CSSR |= 0x01; //这句才是本历程的关键 使能时钟安全机制  因为它检测的只是外部时钟  所以才有上面配置时钟源的程序,因为默认情况下是HSI/8

楼主:
引用 楼主: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0;          /*分频时钟源  */
    /* To selec ...

引用贴子  重新开贴 3合一学习之 stm8系列学习讲解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STM8

楼主:
整明白了,定时器的驱动时钟可以选择内部时钟或者外部时钟,其分频数不受CPU的分频系数影响。
也就说,当选择内部时钟16MHz的时候,CPU的分频数为4,CPU时钟为4MHz,定时器驱动时钟为16MHz,设定定时器分频系数为4的话,则定时器的定时频率也为4MHz,而不是CPU的时钟频率4MHz在除4之后的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