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str的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3-08):
芯片:m16
编译器:iar
用strstr检测字符串程序运行结果不对,但是换成数组挨着比较的方式就对,请给小弟指点指点这个奇怪的问题,以前用winavr也碰到过,后来自己就好了,现在换成iar这个问题又回来了

网友A:
你最好把程序列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程序列出来看看

已经解决了,ewavr设置问题,把debug改成release就欧了,但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请高手们给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ewavr设置问题,把debug改成release就欧了,但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请高手们给解答 ...

没有捷报,你说个j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捷报,你说个jb。

刚手机上的,现在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