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仪器面板,希望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13-03-08):
如图:

大小90mm*240mm

底色为铝合金白色;黑色线条为开1mm宽0.3mm深的槽,涂黑;黑色圆或方块为开孔。

用AD画的,不会CAD,希望各位做过面板的兄弟给给意见!谢谢!

网友A:
ad的图厂家能出吗?还不如用 corel draw 画呢

网友B:
你这属于机加工,最好CAD画,自己不会画找会画的人画么,总感觉你那方向键的标示实在太丑了,在中间画四个箭头比你这好吧

网友C:
建议参考一下国外仪器面板,国外比较注重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做得好,可以提升产品的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图厂家能出吗?还不如用 corel draw 画呢

导出gerber,就可以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机加工,最好CAD画,自己不会画找会画的人画么,总感觉你那方向键的标示实在太丑了,在中间画四个 ...

那个地方纠结了很久,听你的,用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参考一下国外仪器面板,国外比较注重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做得好,可以提升产品的档次。 ...

嗯,也要方便加工才好,刚刚在淘宝看了一下定制PVC的面板,300+起,放弃了

网友D:
12uA很高的精度哦!

网友:
方孔自己搞很有难度,工厂还行

网友:
开关得有方向吧

网友E:
开 关 还不如放在两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导出gerber,就可以加工吧

那船形开关一般是上下按吧。多参考一下国外类似产品的面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也要方便加工才好,刚刚在淘宝看了一下定制PVC的面板,300+起,放弃了 ...

你可以自己买那种磨砂的pvc膜,面板设计好后用彩喷打在铜版纸上,和pvc膜敷在一起,和定制的几乎分不出来。就是开孔要仔细,方框用小刀沿线划开,圆孔用圆规绑上小刀片挖圆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也要方便加工才好,刚刚在淘宝看了一下定制PVC的面板,300+起,放弃了 ...

如果按键孔不好开,现在有好几家出感应按键电路,好像隔着绝缘层就能作用,到时候把感应板对应在按键的图形上,手指接近图形就动作,岂不更新颖。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uA很高的精度哦!

20uA,现在只搞定了0-100ma,》100mA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 关 还不如放在两侧

手贱啊,开关的孔已经开了,如果用PVC的膜覆盖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个人觉得开关竖着放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船形开关一般是上下按吧。多参考一下国外类似产品的面板。

嗯,现在如果直接在铝合金面板上加工就得尽量简单

如果用PVC膜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自己买那种磨砂的pvc膜,面板设计好后用彩喷打在铜版纸上,和pvc膜敷在一起,和定制的几乎分不出来 ...

淘宝了一下,这是个好方法,打到不干胶上应该好一点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键孔不好开,现在有好几家出感应按键电路,好像隔着绝缘层就能作用,到时候把感应板对应在按键的图 ...

新颖就算了,按键孔还是好开,

买了这个按键帽,感觉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机加工,最好CAD画,自己不会画找会画的人画么,总感觉你那方向键的标示实在太丑了,在中间画四个 ...

感觉右边的+-,一般情况下+放右边,-放左边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导出gerber,就可以加工吧

AD 导出CAD格式,做薄膜面板的只认CAD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 导出CAD格式,做薄膜面板的只认CAD格式

好的,找到这个选项了,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颖就算了,按键孔还是好开,

买了这个按键帽,感觉还可以

这种按键帽不好看,有另一种按键帽,6mm的电脑白,圆柱型的,那个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感觉右边的+-,一般情况下+放右边,-放左边吧?

箭头绝对比什么+-之类的看的专业,形状就用游戏手柄上的那种,效果如何画着试试一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淘宝了一下,这是个好方法,打到不干胶上应该好一点

非常感谢!

不懂,怎么制作的,给个连接看看,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按键帽不好看,有另一种按键帽,6mm的电脑白,圆柱型的,那个好一点 ...

已经准备隐藏在PVC后面了,颜色就无所谓了,嘿嘿

不过能贴一下链接吗?收藏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绝对比什么+-之类的看的专业,形状就用游戏手柄上的那种,效果如何画着试试一对比就出来了 ...

正在下载corel draw,准备做成彩色的,灰黑或者淡蓝灰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怎么制作的,给个连接看看,比较感兴趣

打印在不干胶上,但是不干胶质感较差,然后在贴上磨砂膜,淘宝有售,就很像PVC定做的面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准备隐藏在PVC后面了,颜色就无所谓了,嘿嘿

不过能贴一下链接吗?收藏一下,谢谢! ...

隐藏在pvc后面你的孔就要修改了,改小点,链接没有,这东西前两年偶尔看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印在不干胶上,但是不干胶质感较差,然后在贴上磨砂膜,淘宝有售,就很像PVC定做的面板了 ...

磨砂膜可以直接贴的上还是要什么胶水之类的辅助
这种方法会不会使用寿命短呢?

——————————————————————————————————
编辑原因:增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