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CCD的智能循迹小车路径识别

楼主(2013-03-08):
在做一个用线性CCD作为图像传感器的循迹小车,跑道为两条黑线。有什么方法能够控制好转向?现在时能够把两条黑线的边缘找出来了,然后求出了其中心线,与标定好的中心做比较,在进行比例控制。现在小车放上去,一旦跑偏了就一下子就沿着一根黑线跑了,有什么方法让他沿着两条黑线的中间赛道跑呢?

网友A:
飞思卡尔?计算赛道曲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计算赛道曲率啊

嗯~~飞思卡尔平衡组。。。用的是线性CCD,不是面阵的,计算曲率比较复杂,循迹的算法有点复杂,还在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飞思卡尔平衡组。。。用的是线性CCD,不是面阵的,计算曲率比较复杂,循迹的算法有点复杂,还在纠结~ ...

哦,我是电磁的,具体不清楚哦

网友(2013-04-07):
采集ad,二值化处理不就行了!

网友(2013-05-07):
额!有木有大神可以说说具体点的CCD方向控制算法吗?   现在在搞,CCD的曝光时间太长,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