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UDN账号,帮忙下个mega88的程序,谢谢!

楼主(2013-03-08):
http://www.pudn.com/downloads40/ ... d/detail140468.html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15 ... d/detail489192.html

网友:
自己注册个呗 求人不麻烦吗???

楼主:
PUDN注册了还要积分,没有amobbs好,把PUDN的东西放到amobbs上,大家都能共享的,谁能帮个忙,谢谢!

网友A:
不是不给你下,那个链接里面,你直接点开那个文件就能够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给你下,那个链接里面,你直接点开那个文件就能够看的

就只要mega88 ADC的,有mega88 ADC例程发上来也OK,谢谢!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15 ... d/detail489192.html

网友:
下面的是adc.c
    #include "adc.h"
    //------------------------------------------------------
    void insert(uchar Hbyte,uchar Lbyte)//入队,添加一个数据
    {
      if(ADC_databit==8)    //8 bit
       {
        if(adccount<MaxSize)
         {
           adccount++;
           adcdata[rear]=Hbyte; //Lbyte 不用
           rear=(rear+1)%MaxSize;
         }
       }
      if(ADC_databit==10)  //10 bit
       {
         if(adccount<(MaxSize/2))
          {
            adccount++;
            adcdata[rear]=Hbyte;//插入高8位
            rear=(rear+1)%MaxSize;
            adcdata[rear]=Lbyte;//插入低8位
            rear=(rear+1)%MaxSize;
          }
       }
    }
    //-------------------------------------------------------
    unsigned int delet(void)            //出队,减少一个数据
    {
      int idata;
      idata=0;
      if(adccount>0)
       {
        if(ADC_databit==8)    //8 bit
         {
           idata=adcdata[front];
           front=(front+1)%MaxSize;
           adccount--;
         }
        if(ADC_databit==10)  //10 bit
         {
           idata=adcdata[front];
           idata=idata<<8;
           front=(front+1)%MaxSize;
           idata=idata+adcdata[front];
           front=(front+1)%MaxSize;
           adccount--;
          }
       }
      return idata;
    }
    //-------------------------------------------------------
    void clear(void)            //队列清空
    {
     front=0;
     rear=0;
     adccount=0;
    }
    //=======================================================
    void start_adc(void)        //启动ADC
    {
     clear();
     ADCSRA = 0x00; //disable adc
     ACSR  = 0x80; //禁止模拟比较器
     ADCSRA = 0x87; //允许ADC,93.75KHZ (分频因子:128)
     ADCSRA|=1<<ADSC; //启动ADC
    }
    //-------------------------------------------------------
    void stop_adc(void)         //停止ADC
    {
      ADCSRA = 0x00; //disable adc
    }
    //-------------------------------------------------------
    void setup_databit(uchar databit)   //设置ADC转换数据的长度
    {
      if(databit==8)
       {
        ADC_databit=8;
        ADMUX|=(1<<ADLAR); //左对齐,将读取ADCH(高8位),ADCL(最低2位)将抛弃
        }
      if(databit==10)
       {
        ADC_databit=10;
        ADMUX&=~(1<<ADLAR); //右边对齐,将读取ADCH(最高两位),和读取ADCL(最低8位)
       }
    }
    //-------------------------------------------------------
    void setup_vref(uchar vref) //设置参考电压源
    {
      if(vref==2) //片内2.56V
        ADMUX=ADMUX | ((1<<REFS1) | (1<<REFS0));
      if(vref==1) //片内AVCC
       {
        ADMUX|=(1<<REFS0);
        ADMUX&=~(1<<REFS1);
        }
      if(vref==0) //AREF
        ADMUX&=~((1<<REFS1) | (1<<REFS0) );

    }
    //-------------------------------------------------------
    void setup_channels(uchar channels)//设置ADC转换通道
    {
     ADMUX=ADMUX & 0xf0;
     ADMUX=ADMUX | channels;
    }

网友:
下面的是adc.h
#ifndef __adc_h_included__
#define __adc_h_included__
//========================================================================
#include <avr/io.h>
#define MaxSize 254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uchar adcdata[MaxSize]; //环形队列
uchar front,rear;
uchar adccount; //队列的头和尾,队列中有效数据个数
uchar ADC_databit;

extern void insert(uchar Hbyte,uchar Lbyte);//入队,添加一个数据
extern unsigned int delet(void);                        //出队,减少一个数据
extern void clear(void);                        //队列清空

extern void start_adc(void);        //启动ADC
extern void stop_adc(void);                        //停止ADC
extern void setup_databit(uchar databit);//设置ADC转换数据的长度
extern void setup_vref(uchar vref); //设置参考电压源
extern void setup_channels(uchar channels);//设置ADC转换通道

//========================================================================
#endif

网友:
下面的是main.c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fosc 12000000 //晶振12MHZ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unsigned char adcdata_temp[32];
    unsigned char currenp;
    unsigned char flag_start;

    /********************* UART 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0A = 0x00;
        UCSR0B = (1<<RXEN0)|(1<<TXEN0)|(1<<RXCIE0);               //允许发送和接收
        /* 设置帧格式: 8 个数据位, 1 个停止位 */
        UCSR0C = (0<<USBS0)|(1<<UCSZ00)|(1<<UCSZ01);

        UBRR0L = (fosc/baud/16 - 1) % 256;
        UBRR0H = (fosc/baud/16 - 1) / 256;
    }

    /*************** 字符输出函数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 (!(UCSR0A&(1<<UDRE0)));
        UDR0=c;
    }

    /**************** 字符输入函数 ***************************/
    unsigned char getchar(void)
    {
        while(!(UCSR0A& (1<<RXC0)));
        return UDR0;
    }

    /*************** 字符串输出函数    *************************/
    int puts(char *s)
    {
        while (*s)
        {
            putchar(*s);
            s++;
        }
        putchar(0x0a);//回车换行
        putchar(0x0d);

        return 1;
    }

    /*************** 串口接收中断 *************************/
    SIGNAL(SIG_USART_RECV)
    {
        if(getchar()=='s')
        {
            flag_start = 1;
            puts("ADC Start!");
        }

        if(getchar()=='q')
        {
            flag_start = 0;
            puts("ADC Stop...");
        }
    }

    /********************* 显示整数 ***********************/
    void putnum(unsigned char  x)
    {
        if(x>10)
            putnum(x/10);       //判断是否大于10,大于10则继续调用函数本身,直到x<10,这里用了递归
        putchar(x%10 + '0');    //否则小于10,或已执行上一步部,对十求余得个位数,然后通过字符"0"内码加一得各个位数字的内码
    }

    /********************* 读取AD值 ******************************/
    unsigned char ReadADC(void)
    {
        unsigned int ADC_value;

        ADCSRA |= (1<<ADEN);                //使能ADC
        ADCSRA |= 0x06;                     //64分频,6M/64=93.75K

        ADMUX = 0x41;                       //AVCC,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左对齐,通道1
        ADMUX |= (1<<ADLAR);              //左对齐,将读取ADCH(高8位),ADCL(最低2位)将抛弃

        ADCSRA |= (1<<ADSC);                //启动单次转化
        _delay_us(50);
        while(!(ADCSRA & (1<<ADIF)));       //等待转化结束
        ADCSRA |= (1<<ADIF);                //清除中断标志
        ADC_value = ADCH;                   //只读高字节,当作8位AD使用
        ADCSRA = 0;                         //关闭ADC
        return(ADC_value);
    }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c_average, adc_temp;

        DDRC = 0x01;
        PORTC = 0x01;

        DDRD = 0xFE;
        PORTD = 0xFE;

        sei();

        uart_Init();

        while(1)
        {
            if(flag_start==1)
            {
                adc_temp = ReadADC();

                adcdata_temp[currenp] = adc_temp;
                currenp++;

                if(currenp>=32)
                {
                    currenp = 0;
                    adc_average = 0;
                    for(i=0;i<32;i++)
                    {
                        adc_average = adc_average + (unsigned int)adcdata_temp[i];
                    }
                    adc_average = adc_average>>5;
                    putnum(adc_average);
                    putchar(0x0a);          //回车换行
                    putchar(0x0d);
                }
            }

            _delay_ms(2);

            PORTC ^= 0x01;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