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别人写了个labview单片机串口调试软件....

楼主(2013-03-08):
一直想有个自己串口调试助手,最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labview自己做了个..不好..多多包涵啊....
本来想上个安装文件太大了不好上传..如有需要帮助的留下QQ联系.

网友:
有沙发,赶快顶下,

网友A:
能生成类似exe直接运行的文件吗,我机上上没有装labview的,我想也有很多摩友也有这困惑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生成类似exe直接运行的文件吗,我机上上没有装labview的,我想也有很多摩友也有这困惑的。

谢谢了! ...

有的你邮箱给我吧..安装就可以用了.

网友B:
保存为低版本的比较好吧  ,2011打不开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为低版本的比较好吧  ,2011打不开的说

..只有labview2012..

网友C(2013-06-13):
下了,打开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了,打开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额,,这个是没发现过.你的版本是12的吗?

网友D:
可以用吗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吗学习了

labview2012..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没发现过.你的版本是12的吗?

是2012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没发现过.你的版本是12的吗?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额,,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这是有用的..visa驱动有吗..或者你打开它自带的串口例程看有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了,打开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文件保存路径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这是有用的..visa驱动有吗..或者你打开它自带的串口例程看有问题不 ...

没有检测到通信硬件,也就是说你的端口没有设置

网友E:
界面很pl.用什么工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界面很pl.用什么工具画的?

labview

网友F(2014-03-15):
羡慕楼主呀   我想现在开始学习LABVIEW    也想自己做出一个单片机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2014-07-01):
我已经仿照楼主做了一个,也是用Labview写的,可是该怎么用此串口与单片机通信呢?菜鸟一个,求指导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羡慕楼主呀   我想现在开始学习LABVIEW    也想自己做出一个单片机串口调试助手  ...

请问您做好了吗?可以与单片机通信吗?

网友:
LZ应该放个exe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做好了吗?可以与单片机通信吗?

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做好了吗?可以与单片机通信吗?

恩    后来学C#做的

参加飞思卡尔的 做的上位机  不过还是有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