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 SPI通信 读ID正常,但读XYZ 数据是死的

楼主(2013-03-08):
L3G4200D SPI通信 读ID正常,但读XYZ 数据是死的(就是有数据但不跳动)
求教是什么原因?
        //L3G4200D 初始化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1, 0x0F);   //  0x0f=00001111        200hz普通模式   X Y Z 启用。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2, 0x00);   //  选择高通滤波模式和高通截止频率  此为普通模式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3, 0x08);   //  0x08=0000 1000    DRDY/INT2 数据准备(0: Disable; 1: Enable)默认0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4, 0x00 );  //  选择量程    满量程选择(默认 00)(00:250dps)
       write_LIS_register(CTRL_REG5, 0x00);   //   篎FIFO使能,高通滤波使能    默认全0

是不是,读OUT_X_L 就是静止的?还是我的  L3G4200D已挂? 还是我没有读对地址?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再说明一下,ID可以读到也是正确的,并我写CTRL_REG1, 0x0F到L3G4200D,在读出也是正常的,说明SPI读写功能是对的,请前辈们指点一下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L3G4200D是豆腐做的,当你发现你的XYZ不会动了,那就是L3G4200D上天堂了,L3G4200D通电时千万不要用手去摸任何一脚,不信你可以摸看!特别摸一下TLLFILT脚,就是那R2/C1/C2。预防可以用胶把R2/C1/C2封住。免被摸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啊!

嗯,问了N个人的答不了,看了软件N遍了,感觉不是软件问题,再定一片回来一试,真是L3G4200D上西天了!

网友(2013-04-08):
我的SPI就是通信不了  初始化都不信 楼主把你的程序共享一下啊

网友:
SPI读写的时候要清除里面的寄存器吗?

网友B:
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摸一个脚会有这么大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摸一个脚会有这么大影响啊

我的就是,换一片就好了!

网友C:
如果这片子如此不耐操,只能说明芯片设计有问题,管脚没有做防护,节省成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片子如此不耐操,只能说明芯片设计有问题,管脚没有做防护,节省成本啊。 ...

是的,反正我那片就那样,可以读ID但就是XYZ数据是死的,应该是ESD没有做好,把一部分功能打死了!反正千万不要通电用手碰元件脚了,我现在都是加胶来防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反正我那片就那样,可以读ID但就是XYZ数据是死的,应该是ESD没有做好,把一部分功能打死了!反正千 ...

加胶也没用,万一你碰一下电机呢。最佳的办法是在PCB的输出端(姑且认为是输出端)加上ESD防护二极管(高速肖特基,正负两片),一般可以防一定程度的ESD。注意要贴着IC管脚布线,且出线先经过防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胶也没用,万一你碰一下电机呢。最佳的办法是在PCB的输出端(姑且认为是输出端)加上ESD防护二极管(高 ...

嗯,同意支持,看来要好好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3-05-18):
我的4200刚开始记得有数据,后来不会变了,就换了一片,换了一片怎么还是不会变???晕啊

网友(2014-01-11):
做两块实验板就好区分了,这也太蛋疼了啊,以后谁还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