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上实现modbus tcp/ip协议,modbus准备用软核写,TCP/IP怎么办

楼主(2013-03-08):
在网上找不到TCP/IP的核,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A:
为什么不都用软核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都用软核实现?

因为有个现成的Ethernet 的IP Core,老师让我根据这个改TCP/IP,但是工程量特别大。TCP/IP软核就是用单片机写的TCP/IP协议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个现成的Ethernet 的IP Core,老师让我根据这个改TCP/IP,但是工程量特别大。TCP/IP软核就是用单片 ...

C语言写的协议栈很多,移植一下就行了。

网友:
老师让我根据这个改TCP/IP
--------------------------------------------------
IP Core与TCP/IP有神马关系,你们老师的脑袋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