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pwm输出

楼主(2013-03-08):
我用单片机2个定时器控制pwm波输出,使得输出电压非常不稳定,跳动极大,这个是和频率有关还是,滤波电容有关啊,我的晶振是12M的,然后我设置40Khz,20kHz,10khz都十分不稳定,请高手帮我看看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楼主根本没打算让输出电压稳定啊!!

楼主:
我对pwm不懂啊,我的打算是用pwm控制lm317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根本没打算让输出电压稳定啊!!

怎么不是啦,详细点咯

楼主:
来人呐,在线等解答

楼主:
你说,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B:
用的AVR芯片吗?很多芯片都自带PWM功能的,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如果是普通12分频的8051,那楼主这个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pwm不懂啊,我的打算是用pwm控制lm317输出的,

lm317用PWM控制 这个好像不对吧

网友C: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需要得到高电压的PWM 可以有很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AVR芯片吗?很多芯片都自带PWM功能的,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如果是普通12分频的8051,那楼主这个就有问 ...

我的是8051啊,用定时器的,但是频率感觉真心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需要得到高电压的PWM 可以有很多方法

如果我的pwm波频率为20khz,得把滤波器的电阻电容设置为多少才能使电压稳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是8051啊,用定时器的,但是频率感觉真心达不到啊

我控制单片机pwm输出频率为20khz,把0.047uf电容换成了0.1uf但是还是不行。我想问的是在pwm输出频率稳定为20khz的情况下,滤波器参数选择多少才好呢

网友B:
12分频8051,12M晶体除以12得1M工作频率,PWM的分辨率为256的话,1M除以256也就3.9K的样子,楼主如何得到40K,20K的,你的是增强型805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分频8051,12M晶体除以12得1M工作频率,PWM的分辨率为256的话,1M除以256也就3.9K的样子,楼主如何得到40 ...

不是增强型,12M的晶振,pwm的分辨率的设为50,所以1M除以50就得到了20K啊,我的理解是这样,还有我pwm输出是用定时器0固定pwm周期也就是50us,定时器1控制占空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分频8051,12M晶体除以12得1M工作频率,PWM的分辨率为256的话,1M除以256也就3.9K的样子,楼主如何得到40 ...

在不?在的话帮我下

网友B:
贴程序和电路图出来,这里高手多的是,肯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程序和电路图出来,这里高手多的是,肯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好的,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程序和电路图出来,这里高手多的是,肯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由于我是分块调试的,我只挑了单片机pwm输出部分调试,所以程序老师们只需要看定时器部分控制pwm输出就可以了。我自己也尝试了,改变单片机输出频率,达到500kz时,跳动就只有0.03v左右了,但无奈单片机输出这个频率的话就不能做任何事了,更不用说可调了,所以我还是觉得改变pwm的滤波电路最可行!请各位老师指导!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3^4;
sbit RS   =P3^5;
sbit RW   =P3^6;
sbit duan =P2^6;
sbit wei  =P2^7;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UVIA=";

//显示读取的数处理
uchar date1,date2,date3,date4;
void DataProcessing()
{
                uint temp=0x40;
                date1=(temp*50*9/255)/100;
                date2=(temp*50*9/255)%100/10;
                date3=(temp*50*9/255)%100%10;
}
void Delay(uchar delay_ms)
{
        for(delay_ms;delay_ms>0;delay_ms--)
        {
                uint i=120;
                while(i--);
        }
}

void Lcd_write_com (uchar com)  //根据硬件时序图写
{
        RS=0;
        P0=com;
        Delay(3);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Lcd_write_date (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3);
        Lcden=1;
        Delay(2);
        Lcden=0;
}
void Lcd_Init()
{
        duan =0;
        wei  =0;
        Lcden=0;
        RS   =0;
        RW   =0;
        Lcd_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
        Lcd_write_com(0x0f);//开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
        Lcd_write_com(0x06);//读或写一个字符地址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Delay(1);
        Lcd_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数据指针和所有显示清零
        Delay(1);
        Lcd_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
}
void Display()
{
        Lcd_write_com(0x80+1);
        Delay(1);
        Lcd_write_date(table[11]);
        Delay(1);
        Lcd_write_com(0x80+2);
        Delay(1);
        Lcd_write_date(table[15]);
        Delay(1);;
        Lcd_write_com(0x80+3);
        Delay(1);
        Lcd_write_date(table[date1]);
        Delay(1);
        Lcd_write_com(0x80+4);
        Delay(1);
        Lcd_write_date(table[date2]);
        Delay(1);
        Lcd_write_com(0x80+5);
        Delay(1);
        Lcd_write_date(table[10]);
        Delay(1);
        Lcd_write_com(0x80+6);
        Delay(2);
        Lcd_write_date(table[date3]);
        Delay(2);
        Lcd_write_com(0x80+7);
        Delay(2);
        Lcd_write_date(table[12]);
        Delay(2);
}

/*定时器赋初值----------------*/
unsigned char pwm_on;
sbit pwm_out=P2^4;//pwm输出端口
void TimerInit(void)
{
        TMOD=0x55;//定时器0和定时器1工作于模式一
        TH0=(65536-50)/256;//初值50us,pwm频率为20khz
        TL0=(65536-50)%256;
        TR0=1;//启动定时器0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ET1=1;
        EA=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Lcd_Init();//LCD初始化
        TimerInit();
        pwm_on=20;
        while(1)
        {
                DataProcessing ();//数据处理
                Display();
        }
}

//中断控制pwm
void Timer0irp (void) interrupt 1
{
        TR1=0;
        pwm_out=~pwm_out;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定时器0设置为50ms的周期
        TH1=(65536-pwm_on)/256;
        TL1=(65536-pwm_on)%256;;//由定时器1设置占空比
        TR1=1;
//        CLK=~CLK;

}
void Timer1irp (void) interrupt 3
{
        TR1=0;
        pwm_out=1;
}

楼主:
高手们出来吧,

楼主:
高手高手在那里啊

网友B:
d:/未命名.bmp你的程序和电路我仿真了一下效果很好,只有几个毫伏的波动,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板子,再有就是那二个0.047U的积分电容可以再选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和电路我仿真了一下效果很好,只有几个毫伏的波动,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板子,再有就是那二个0.0 ...

也许还真是板子有问题吧,我换了0.2uf的电容,效果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和电路我仿真了一下效果很好,只有几个毫伏的波动,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板子,再有就是那二个0.0 ...

还有。真的很感谢你,还帮我特地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