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24V、40w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08):
1、首先是24V转换为5V,听说7805不合适,还有哪些较为合适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2、想用IFR740作为功率开关管,听说IRF740的驱动电流不应小于100mA,电压不应小于12V,不大于20V,这个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怎么搞?
3、这个电机是水泵,只需要单向转动即可,只需要控制PWM即可,听说电机转动时需要各种抗干扰措施,不知道驱动这个电机需要什么样合适的电路,看网上的都太复杂。
4、不要见笑,我更擅长搞软件,不擅长搞硬件,所以请各位高手见谅,给出合适详尽的答案,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如果你不使用 IRF740, 而改用逻辑驱动电平的MOSFET,那电路要简单得多,只要多加一个 24V --> 5V DC 的线性或开关稳压便可。

下图作参考:

网友B:
5V单片机直接驱动IRF3205,PWM频率1KHz左右。
单片机电源用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使用 IRF740, 而改用逻辑驱动电平的MOSFET,那电路要简单得多,只要多加一个 24V --> 5V DC 的线性 ...

哪些逻辑电平驱动的MOSFET能满足这个电路的要求呢?给个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单片机直接驱动IRF3205,PWM频率1KHz左右。
单片机电源用稳压管。

我看IRF3205承受的电压是55V,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动势啊?这样会有危害吧,我对这个不是很懂,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逻辑电平驱动的MOSFET能满足这个电路的要求呢?给个建议吧……

由於直流电机接有续流二极管,两端在 MOSFET 开关时并不会产生高於供电电压,所以耐压 50V 或更高,电流超过 10A 的逻辑电平 MOSFET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IRF3205承受的电压是55V,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动势啊?这样会有危害吧,我对这个 ...

还有一点,这个电机是40W的,如果工作在12-24V,那么电流是2A左右,此时选择保险丝,多大的电流值较为合适呢?听说电机在启动的瞬间要求的电流很高……

网友A:
电机损坏大多是过热引发的,我个人会选在转子卡住数秒后就会断开的保险丝,这选择要和电机的电阻及保险丝过流特性相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损坏大多是过热引发的,我个人会选在转子卡住数秒后就会断开的保险丝,这选择要和电机的电阻及保险丝过 ...

刚才又看了下,听说mos管跟三极管不一样,mos管要工作在线性区,门极电压要达到10v以上,5v 左右处于临界值状态,此时内阻会很大,可能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损坏大多是过热引发的,我个人会选在转子卡住数秒后就会断开的保险丝,这选择要和电机的电阻及保险丝过 ...

还有一点儿想请教一下,那个肖特基续流二极管一般选择多高的耐压值,多大的耐流值?

网友:
>> 那个肖特基续流二极管一般选择多高的耐压值,多大的耐流值?

1.5 倍供电电压或更高,电流值是电机的满载电流或更高。

>>mos管要工作在线性区,门极电压要达到10v以上

正解。所以没有5V或更高的门极推动电压时,就要采用门极电压为逻辑电平的 MOS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这个电机是40W的,如果工作在12-24V,那么电流是2A左右,此时选择保险丝,多大的电流值较为合 ...

再加上一个检流电路,单片机处理一下,启动时PWM从小变大,岂不完美,正好都是你擅长的软件处理。
MOS管你可以看手册,4.5V开通电流>10A就行。

网友:
电源用LM2940,电机驱动用一个BTS7960就行了。PWM要1kHz~15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