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16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13-03-08):
哪位大侠做过16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啊?有做成功的可否指教一下啊?

网友: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模块  我用过2种。一种是不用自己提供20k超声波发送的电平信号。只用发个触发信号就好了。返回的是一段高电平,宽度是声波来回的总时间。还有就是要自己发送20k超声波发送的电平信号,然后返回的是一个上升岩。自己测量从发送到返回上升沿的时间。

网友A:
鉴于第一种比较简单  现在上传第二种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第一种比较简单  现在上传第二种的代码

你好,是用的那种常用的,HC-SR04型号的。

网友:
用的是模块的话就有相应的使用说明,一般要用到定时器,中断等操作,按照上面的说明自己琢磨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