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把RealTouch移植到STM32F10X平台上?我搞了几天,未果!

楼主(2013-03-08):
这是一个RealTouch的WIFI程序
可是小弟只有STM32F10X的板子。想把他移植上去。搞了好几天勉强编译通过了。结果启动Logo都不打出来。
我移植成了这吗破样子: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哎、、谁能帮帮我呢?或者给个教程。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直接把RTT在STM32F1上跑一下就好了,realtouch很多程序需要大内存和flash,F1系列并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RTT在STM32F1上跑一下就好了,realtouch很多程序需要大内存和flash,F1系列并不适合。 ...

我的STM32f10X有512KFlash,256KRAM我觉得够大的了。关键里面的WIFI程序用的是RealTouch的框架,和RTThread的不太一样。我要么把WIFI程序移植到RTTread上,要么把RealTouch移植到F10x上。我觉得后者更简单一点。而且RTT的论坛也有人说移植成功过,我就是联系不上他。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t=1992&p=105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STM32f10X有512KFlash,256KRAM我觉得够大的了。关键里面的WIFI程序用的是RealTouch的框架,和RTThre ...

这个改成10x系列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只是驱动而已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图形界面或是针对RealTouch的,你直接把驱动文件复制到10x系列的bsp下面生产工程,然后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啊。看你说的10x的有256K的ram那你应该是外扩了sram的,你直接用radio的主程序就可以跑起来了~只要你说的logo都没有出来,那肯定是你移植的都没有跑起。10x系列是有bsp的,不用你自己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成10x系列没有什么难度啊,这个只是驱动而已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图形界面或是针对RealTouch的,你 ...

看来小弟真的是菜到了家了、、、
我的是最小系统板,没有外部存储。芯片是STM32F103ZET6好像是64K的RAM。上面的说错了。当时查的好像不只是芯片的RAM。看来想移植成功还是得把里面的程序看懂啊。。。慢慢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小弟真的是菜到了家了、、、
我的是最小系统板,没有外部存储。芯片是STM32F103ZET6好像是64K的RAM。 ...

STM32F103ZE是可以直接用官方的radio的工程的,你把工程的那些不用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radio是和RealTouch差不多的,RealTouch好多代码都是Radio那里转换过来的,特别是初级例程。或是你直接跑radio的初级例程,然后把这个wifi相关的代码放进去改改就可以了~Realtouch是F407ZG的芯片,radio是F103ZE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ZE是可以直接用官方的radio的工程的,你把工程的那些不用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radio是和RealTou ...

恩,谢谢。我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ZE是可以直接用官方的radio的工程的,你把工程的那些不用的东西去掉就可以了,radio是和RealTou ...

我又鼓起勇气试了一次。搞了一半到处出错,满脑子又变浆糊了。不知道怎么弄、、 草、、气死人了、、

网友C:
建议还是从简单的来,把基础知识学牢,不然碰壁会打击积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从简单的来,把基础知识学牢,不然碰壁会打击积极性的。

刚刚有进展了,能打印Logo了,但是任务不能调度,所有的线程都不运行。。单步跟踪确认已经执行到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移植的时候还得移植定时器什么的?

这是我现在的程序,谁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能是对操作系统的概念不清晰。驱动模型也不清晰、、

楼主:
有所进展!已经能运行了,能读出ChipID了。能下固件了。但是sbi_card_to_host的gspi_read_reg((type) ? SCRATCH_2_REG : SCRATCH_1_REG, &len);读出来总是0XFFFF。

static int gspi_read_event_scratch的 gspi_read_reg32(SCRATCH_3_REG, &card->EventCause);读出来也是0xFFFF。不知道为什么。SPI驱动是好的,读ID和固件校验都正常。
int sbi_card_to_host(u32 type,u16* nb, u8 * payload, u16 npayload)
{
    int ret = WLAN_STATUS_SUCCESS;
    u16 len;
    u16 intType = 0, readReg;

    intType = type ? CIC_CmdUpLdOvr : CIC_RxUpLdOvr;
    readReg = type ? CMD_RDWRPORT_REG : DATA_RDWRPORT_REG;

    gspi_read_reg((type) ? SCRATCH_2_REG : SCRATCH_1_REG, &len);

    if (!len || len > npayload) {
        WlanDebug(WlanErr,"Error packet of len %d\n", len);
        len = MRVDRV_ETH_RX_PACKET_BUFFER_SIZE;
    }

    if (len & 0x0001)

static int gspi_read_event_scratch(WlanCard *card)
{
    int ret;

    ret = gspi_read_reg32(SCRATCH_3_REG, &card->EventCause);
    if (ret < 0) {
        WlanDebug(WlanMsg,"ERROR: Event Scratch Pad Register Read!\r\n");
        return ret;
    }
    WlanDebug(WlanMsg,"receive event is %x\n", card->EventCause);

    card->EventCause <<= 3;
    return WLAN_STATUS_SUCCESS;
}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4 build Mar 7 2013
2006 - 201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RUN_TEST ############ LINE: 112 , FUNC :rtthread_startup , FILE:startup.c
RUN_TEST ############ LINE: 117 , FUNC :rtthread_startup , FILE:startup.c

SpiReadReg:0X 11000B

Chip ID 0xb

SpiReadReg:0X 14

WlanCardProbe Finished

SpiReadReg:0X88888888

FW download successful !!!

SpiReadReg:0X 14FFFF

SpiReadReg:0X FFFF

Error packet of len 65535

SpiReadReg:0X 18FFFF

Error packet of len 65535
CMD_RESP: Invalid response to command!
SpiReadReg:0X FFFF

receive event is ffff
EVENT: 0xffff
EVENT: unknown event id: ffff
(mem->used) assert failed at rt_free:502

楼主:
已经跑起来啦!还是有几个问题
1.连接上路由后不不能获取IP地址,那也Ping不了。不知道获取IP地址的应该怎么弄?是不是在LwIP里面?还不知道怎么对接上去呢。
2.搜索无线的速度好慢好慢,所有的信道搜完要2分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D:
LWIP的底层借口调试好了? WIFI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WIP的底层借口调试好了? WIFI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88w8686、、、

楼主:
终于Ping通了。assert failed at rt_sem_take错误也解决了。Socket也通了,基本上大功告成了!哈哈,差一点点我就急的要买WIFI开发板了,看来省了300块钱。
不过现在还是有点问题。连接路由好慢,要10几秒。搜索灯要闪几分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                WlanDirectConnect(); 必须要放在  lwip_sys_init();的前头。否则就连接不上了,但是RealTouch代码中是放在后头的,我这个肯定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这是移植好的代码:直接可以在STM32F10X上面用,只要内存足够大

网友(2013-04-08):
引用 楼主:
终于Ping通了。assert failed at rt_sem_take错误也解决了。Socket也通了,基本上大功告成了!哈哈,差一点 ...

需要多大的 RAM啊

网友(2013-09-21):
谢谢楼主, 正在试这个!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太有毅力了,佩服!!!!

网友:
bsp包里就有相关的工程实例

网友(2014-01-19):
引用 楼主:
刚刚有进展了,能打印Logo了,但是任务不能调度,所有的线程都不运行。。单步跟踪确认已经执行到rt_syste ...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是什么原因,你怎么解决的?你STM32有扩RA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