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IOS处理器中,把引脚设置成输出,然后读他的值,行吗?

楼主(2013-03-08):
RT,另外还在手册中看到The hardware logic is separate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data register. Reading the
data register returns the value present on the input ports (if present). Writing data
affects the value driven to the output ports (if present). These ports are independent;
reading the data register does not return previously-written data.特别是最后一句怎么理解呢?难道不同的单片机不一样?感觉51单片机也不用设置,STM32设置成推挽输出,也可以直接读?

网友:
写进去的是你期望输出的电平值。
读出来的是PIN脚目前真实的电平值。

在输出状态,如果外部没有短路,写1读回来1,写0读回来0. 如果短路VCC了不管写啥都读回来1,短GND则是读回0.

对于IO,管他是fpga、单片机,就是IN,OUT,OE这3个点,一定要搞清楚;楼主现在理解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