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与sim300模块通信,单片机接收时会丢失数据

楼主(2013-03-08):
比如,sim300返回的是at+cops,单片机收到的可能是ats,丢失中间几个

楼主:
坐等解答~~~

网友:
串口接收的时候,
如果你是边接收边处理,需要考虑处理程序是否在时间点上有问题?
如果是全部接受完再处理,可能是被其它任务打断了。

网友:
还有检查一下晶振频率是否足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找到了,是ewavr设置问题,把debug设成releas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