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2/485哪种总线可以适用于多对一通信

楼主(2013-03-08):
如题,有个项目要用到多对一通信,各个分机不定时发送数据给主机,主机给出应答,数据量很小,总线通常处于闲置状态。当然也有主机往各个从机发送广播包。

看了好久,越看越不明白,485或者422或者其他接口可以支持这种方式的组网,节点大概50个左右,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主机轮训比较好,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轮训比较好,485.。。

通信的实时性要求还是满高的,一开始就是想轮询的,担心从机数据可能还没轮询到他就因为干扰复位而引起数据丢失了。

后来想了想,485总线,全部处于等待接收状态,从机发数据就占用总线,不知怎样~

网友:
CAN吧,多主

网友:
这种要求下,只能是CAN了
你这个是要求多主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