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做一个安全门,求大神解决问题。有解决方案的公...

楼主(2013-03-08):
现在要做一个安全门,求大神解决问题。有解决方案的公司最好。
现在要做一个传输履带上的安全门。就是物品来了打开,物品送过之后关闭。
安全门大小大约为长1.5mX寛1.5mX厚10cm左右。
是用厚钢板做。尺寸还不太确定,只是为了安全就是做厚一点。
但是现在是用在安全性极高的场合,可能有可燃性气体,所以不能用带电刷的电机来驱动。
所以特来求各位机械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厂家推荐联系下。
谢谢牛人来讨论。

网友A:
用液压或者气动行不行?,不过你这个门相当重,,,,

网友:
那你履带怎么传动的?

网友:
门做个轨道,然后用钢丝牵引,无刷电机加个减速箱,卷一卷钢丝,一转,就把门带起来了。。

不是搞机械的。。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液压或者气动行不行?,不过你这个门相当重,,,,

防护安全的门,具体尺寸还没确定下来。现在没有好一些的方案,自己也想过用气动,不知道你们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