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上面做透明图标时,怎么样让背景和原图颜色不要混

楼主(2013-03-09):
最近在用STM32以及TFT以及触摸屏做东西,背景以及上面的图标都是用的图片。
因为背景图和图标都是矩形的,所以刷了背景图片后,要刷图标上去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肯定不能直接刷矩形的图片上去,因为那样的话会有很多空白色来影响背景图片。
参考坛里朋友的方法,把图标的空白部分换色一种紫色,在刷图标的时候遇到这种紫色的点就跳过去,然后终于出现效果了,没有那种丑陋的白色了。

但是,仔细一看,又发现了一点问题:我发现,还是有一些紫色显示出来了,不是完全没有紫色的。只不过有的紫色变了点点。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PHOTOSHOP里面,在透明的图标和背景色图层混合显示的时候,图标的边缘会和背景图层的边缘混色。
这就导致了,我的图标还是会显现一点点的紫色,这样还是不好看啊。希望各位弄过的兄弟告知一声。
怎么样在处理这种图片的时候,让图标和背景不要混色啊。

网友:
研究研究photoshop吧,每个工具都有一些参数可调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不在边缘混色了

楼主:
就是研究了1-2个小时了还没出结果,百度也搜索不到不混色的办法,才来求助诸位的啊!我看到坛子里很多透明图标都做的很好看的!所以想问问看有没人知道怎么做嘛!

网友A:
刚做完一个这样的案子,采用的方法就是你说的,图标转BMP的时候将图标透明的地方改为特定的颜色A,并且要保证颜色A在图标不透明的地方没有使用过。最好没有使用和A很相近的颜色。仔细看周边有几个碎点但基本能接受。

网友B:
透明颜色处理有算法的   很简单的吧

  Alpha 透明度混合算法,网上收集整理,分成以下三种:

一、 R1,G1,B1,Alpha1 为前景颜色值,R2,G2,B2,Alpha2 为背景颜色值,则

        前景色  R = R1 * Alpha1 + R2 * Alpha2 * (1-Alpha1) ;

                   G = G1 * Alpha1 + G2 * Alpha2 * (1-Alpha1) ;

                   B = B1 * Alpha1 + B2 * Alpha2 * (1-Alpha1) ;

        背景色 Alpha = 1 - (1 - Alpha1) * ( 1 - Alpha2) ;

                   R = R / Alpha ;

                   G = G / Alpha ;

                   B = B / Alpha ;

二、半透明算法:
      混合算法目前在常用到的算法是AlphaBlend。
      计算公式如下:假设一幅图象是A,另一幅透明的图象是B,那么透过B去看A,看上去的图象C就是B和A的混合图象,
      设B图象的透明度为alpha(取值为0-1,1为完全透明,0为完全不透明).
      Alpha混合公式如下:
                  R(C)=(1-alpha)*R(B) + alpha*R(A)
                  G(C)=(1-alpha)*G(B) + alpha*G(A)
                  B(C)=(1-alpha)*B(B) + alpha*B(A)
      R(x)、G(x)、B(x)分别指颜色x的RGB分量原色值。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知道,Alpha其实是一个决定混合透明度的数值。
      改变这个 alpha 值可以得到一个渐变的效果。

      分离RGB色用"位与"、"移位"运算的方法;

      透明的比例按2的N次幂来分级,这样可以快速运算。
      如果是按32级
      Alpha = 1/32
      B图的权重 = (32-n)/32,则A图的权重= n/32,

      可以得到这样的算法:

      R(C)= (32-n) * R(B)+ n* R(A);
     再对R(C)右移5位(除以32)就可以了

    透明的处理:
       假设指定B上的黑色透明色,则碰到B上的颜色为黑色,则不显示黑色,改为显示A上这个位置的颜色。

三、简易Alpha混合算法:首先,要能取得上层与下层颜色的 RGB三基色,

      然后用r,g,b 为最后取得的颜色值;r1,g1,b1是上层的颜色值;r2,g2,b2是下层颜色值

      若Alpha=透明度,则

      当Alpha=50%时,

                    r = r1/2 + r2/2;

                    g = g1/2 + g2/2;

                    b = b1/2 + b2/2;

      当Alpha<50%时,

                    r = r1 - r1/ALPHA + r2/ALPHA;

                    g = g1 - g1/ALPHA + g2/ALPHA;

                    b = b1 - b1/ALPHA + b2/ALPHA;

      当Alpha>50%时,

                    r = r1/ALPHA + r2 - r2/ALPHA;

                    g = g1/ALPHA + g2 - g2/ALPHA;

                    b = b1/ALPHA + b2 - b2/ALPHA;

网友:
还有就是 uCGUI 里面应该有源代码的   找找看  以前看过一些透明算法的资料  但是 没有实践过

楼主:
就是不想去直接读了点之后再去运算打点啊,我是STM32,本身图片以及图标都是全部从SD卡读取,速度本身就有限制,一个背景图片刷上去就要1秒钟了,如果其他的图标都要读点再运算,再写入的话,肯定会更慢的。现在就是头疼PHOTOSHOP在加上背景色后会在边缘混色

网友:
赞成5楼的方法
把图标文件搞成32位的ARGB格式的bmp文件,一次读一行或几行
不过楼主用的几寸的屏,刷个背景图片都要1秒钟???

楼主:
图片放到SD卡里面,刷背景不要1秒钟吗?你自己算下,1秒钟能从SD卡里面读多少K的数据呢?5楼的方法好是好,但是如果图片本身能处理好,就根本不需要去操心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研究了1-2个小时了还没出结果,百度也搜索不到不混色的办法,才来求助诸位的啊!我看到坛子里很多透明 ...

你用百度么,找不到办法很正常。用Google 用英文,十分钟就必有答案。。。

网友:
mark,用png图片显示

楼主:
因为我是用图片,然后把图片转成BIN文件来用的。所以PNG也无效!我研究了这么久,终于发现为什么了,是因为原来的图标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像素是半透明的,这些半透明的像素就会和底色混色,造成现在的情况!还是photoshop水平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明颜色处理有算法的   很简单的吧

  Alpha 透明度混合算法,网上收集整理,分成以下三种:

网友:
1.楼主应该有一些PS工具的经验
2.按楼主的方法,源图片的边缘不可以是无锯齿的。必须像【超级玛丽】那样。
3.要做得好,必须使用Alpha Blending,图片支持Alpha通道,即每个像素由R,G,B,A成分组成。
4.另外,使用LCM大部分用到 RGB565就够了,在上面这们网友的混合算法上,利用STM32的32位,可一次性混合RGB,Alpha仅能支持4位深,很适合LCM使用,网上有RGB565快速混合算法,去找找。

网友:
我刚开始学习32,我在写液晶程序的时候图片不能正常显示,请教下:在图片取模之后,如何将所取模的数据合成显示(16位真彩色)

网友:
我刚开始学习32,我在写液晶程序的时候图片不能正常显示,请教下:在图片取模之后,如何将所取模的数据合成显示(16位真彩色)的数据发送!其算法是怎样?

网友:
透明图片,用PNG格式

网友:
请问楼主:(16位真彩色)的数据合成怎样处理,其算法是?(能给一下其代码)

楼主:
用Img2lcd来转换的,算法又,但是单片机去做JPG,BMP解码太麻烦了,也慢

网友:
把背景图片放在RAM里

网友:
5楼的算法学习了

网友:
透明处理算法,看着很好的样子

网友C(2013-04-28):
引用 网友A:
刚做完一个这样的案子,采用的方法就是你说的,图标转BMP的时候将图标透明的地方改为特定的颜色A,并且要保 ...

用的什么软件转的,目前手边的工具把ICON转BMP时,
都不能指定背景色,都是默认的白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软件转的,目前手边的工具把ICON转BMP时,
都不能指定背景色,都是默认的白色!!  ...

我的图标文件都是美工提供的PS原文件,直接在原文件编辑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一下5楼

网友:
用PNG图片格式

网友D(2013-07-21):
引用 网友A:
刚做完一个这样的案子,采用的方法就是你说的,图标转BMP的时候将图标透明的地方改为特定的颜色A,并且要保 ...

我想问你下,这个怎么实现特定色A,为透明的,我设置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LOGPALETTE Paltime = {
  256,        /* number of entries */
  1,         /* No transparency */
  &Colorstime[0]
};
这个当中第二个参数为1的时候,可以实现透明,但是每次透明的颜色不确定,很是迷惑,这里一并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你下,这个怎么实现特定色A,为透明的,我设置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LOGPALETTE Paltime  ...

比如你做的图片是圆形的,而写到屏上的时候是以矩形的数据宽度写入,这时在做圆形图标的时候,圆形以外的矩形以内的数据就填充成特定颜色A,这个A颜色不能再圆形中出现。写数据的时候,读取图片的时候判断当前要写入的图片数据是不是A,如果是就不写入,直接跳过这个地址,或者将原来屏上当前位置读出来,再写入(因为有些屏控制器不支持跳过)。这样呈现出来的就是圆形图标在屏上,圆形以外矩形以内的数据还是原来屏的数据了。还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网友:
这个我明白的。但是我对利用工具生成的结构体中,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LOGPALETTE Paltime = {
  256,        /* number of entries */
  1,         /* No transparency */
  &Colorstime[0]
};
这个当中第二个参数为1的时候,可以实现透明,但是每次透明的颜色不确定,很是迷惑。我转化2附图,结果一个是白色的地方是背景色,一个是黑色的地方是背景色。

网友:
用PS做,教程网上很多,只是要做好看,得要专业美工人员来做了。

网友:
赶紧学习一下

网友: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time = {
  43, /* XSize */
  41, /* YSize */
  43, /* BytesPerLine */
  8, /* BitsPerPixel */
  actime,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
  &Paltime  /* Pointer to palette */
};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GUI_LOGPALETTE Paltime = {
  64,        /* number of entries */
  1,         /* No transparency */
  &Colorstime[0]
};
这里Paltime第二个参数设置成1,结果
看这幅图片中的时钟是黑色部分被透明了,想问下为什么是黑色变成了透明色那,怎么修改其他颜色变成透明色。

网友(2017-06-09):
引用 网友B:
透明颜色处理有算法的   很简单的吧

  Alpha 透明度混合算法,网上收集整理,分成以下三种:

透明颜色处理算法~~简易版
mask

网友:
用PNG格式的,解码成ARGB显示,STM32 + 像素1024*600*3 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