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ega162的uart通信过一段时间就死了。

楼主(2013-03-09):
我用的是mega162芯片,不停的进行uart通信,可是过一段时间uart就死在那里了,复位也不管用。其他功能还好的,uart的部分加了led做指示。
是咋回事呢?

网友A:
是MCU死了 还是你那个USB转串口有问题呢,你要质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CU死了 还是你那个USB转串口有问题呢,你要质疑一下

我不接usb转串口也会死掉,现象就是uart的led不亮了,但是那个定时器控制的led还在闪烁。按复位键不管用,必须重新上电。不知道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 定时器控制 LED, 直接用 RXD  或 TXD  驱动 LED 试试。

你是说定时器会对uart有影响吗?电路上就是uart直接驱动的led,另外一个定时led是用来做指示灯的。

网友:
RST引脚有没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