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诡异现象求助

楼主(2013-03-09):
小弟最近要写个驱动,P2口控制573来间接控制8*8*8光立方,刚上电时都正常(不过P2^6电平只有4.07V,其它都是5V),
连续几次上电后,诡异的一幕出现啦,P2^6引脚输出却是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高电平导通),
请问大侠们这是怎么个情况,有啥处理办法不

网友A:
上电路和程序看看
是否复位不良、变量未初始化

网友B:
你看是不是你这个引脚接的LED和GND短路了,所以把电平拉低了~或者就是573的LE那个脚你看接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和程序看看
是否复位不良、变量未初始化

谢谢哈,解决了,是复位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你这个引脚接的LED和GND短路了,所以把电平拉低了~或者就是573的LE那个脚你看接对了没. ...

恩恩,貌似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貌似不是

我上次复位不正常是单片机下不进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