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不能使用

楼主(2013-03-09):
ulink2用MDK4.70自动升级了下固件,再用在MDK4.21就发现不了ulink2了,怎么回事?难道ulink2有这个问题?我用jlink就没事,都可以使用,也可以下载仿真。请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最新的ulink2升级后驱动程序会改变,需要安装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A(2013-04-20):
[µVision]
This MDK-ARM release is delivered with µVision V4.70.00 IDE.
New: Automatic Code Completion and Parameter Information.
New: Dynamic Syntax Checking.
Added: PA and PA Reset Performance Analyzer Commands in Command Window.
Refer to the Revision History for a more detailed list of changes.
[uVision Debugger]
New: Interface for Fast Models Debugger Driver. This driver allows debugging of applications simulated with Fast Models.
Upgraded: ULINK2 firmware to version 2.01.
When using a ULINK2 debug unit with MDK-ARM 4.70, the ULINK2 firmware will automatically be updated to version 2.01. This version of the firmware allows ULINK2 to be used as a CMSIS-DAP compliant debug uni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ULINK2 operation mode.
A ULINK2 with upgraded firmware will not be detected by previous versions of MDK-ARM. To configure a ULINK2 for operation with previous versions of MDK-ARM, refer to the Configure Utility.
Updated: Segger J-Link driver for ARM devices to version 4.62.
以上是MDK4.7的更新说明,在Debuggger部分有提到使用MDK4.7的话ULINK2会自动升级固件到version 2.01,还有下面提到ULIKK2在固件升级后是不能被先前的MDK版本检测到的!
解决办法:
1.使用MDK4.7做开发
2.把ULINK2发回经销商,重新刷会低版本固件
3.因为MDK4.7也升级了Uvision,所以如果出现软件兼容性问题,就是时常崩溃或者编辑器显示异常,可考虑用C51安装包覆盖,使Uvision回滚到低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µVision]
This MDK-ARM release is delivered with µVision V4.70.00 IDE.
New: Automatic Code Complet ...

是三种办法,并非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µVision]
This MDK-ARM release is delivered with µVision V4.70.00 IDE.
New: Automatic Code Complet ...

方法3,可能导致MDK的编译器找不到路径!故不推荐!

网友:
我们的JLINK不会提示克隆

不需要多功能转接板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66112131

需要多功能转接板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11902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