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六通接收机WFLY06S怎么接出PPM信号

楼主(2013-03-09):
坐等大神!

网友A:
PPM 一般看发射模块的地方,一般三个线, 正(红色),一个负(黑色),一个另一种颜色的,就是PPM信号给发射模块的,但是天6遥控器我没有这个控,一般有工具,比如示波器,立马就能找到。没有的话,要上个图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 一般看发射模块的地方,一般三个线, 正(红色),一个负(黑色),一个另一种颜色的,就是PPM信号给发 ...

这个是接收机拆机图

网友(2013-07-23):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收机拆机图

我也是这款。。。也找不到。。好蛋疼。。。你现在找到了么?

网友:
从教练接口直接接出来就ok

网友(2014-11-0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收机拆机图

我有个乐迪的,开始找那个接收机上的PPM输出端,没有找到,然后查了资料,发现那个不是PPM编码。然后翻出一个旧的天地飞的,和你这个一样,然后也没有找到PPM输出的引脚。我看你发表挺长时间了,请问下,你找到了吗?能告诉我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2016-03-02):
我也找了挺长时间,没找到

网友:
没有,天地飞的接收机只有独立通道输出。

网友(2016-04-12):
   没有试过,直接接电调就可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