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用中断标志寄存器GIFR的疑惑?

楼主(2013-03-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新型的MCU对于中断标志位的操作很多都是采用“写1清0的”,AVR、STM32都是如此。如果你是学过51的,注意这点不同!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标志位为“0”时,写“1”后标志位仍然为“0”;标志位为“1”时,写“1”后标志位变成“0”。
而对标志位写“0”,标志位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的好处是,使用C语言编程时少出现BUG。
注意到这点:由于标准C中没有位变量,最小的变量为字节操作。即使有些MCU的C平台支持位变量,通常为了移值型好,也不使用。

通常一个标志寄存器有好多中断的标志,比如你提到的GIFR,含有3个中断标志。如果你只需要清除INT1的中断,在写“1”清“0”的情况下,只要简单的使用GIFR = 0X80就可以了,此时最高位的INT1标志被清零,而其它标志没有受到影响。

而对于51(写“0”为0,写“1”置1),如果写成GIFR = 0X00,就会隐含一个错误:不仅把第1位清零,而且该寄存器的其它标志位也被清零了。因此51的正确写法是 GIFR = GIFR & 0X7F;

GIFR = 0X80 只需要1条汇编指令,而GIFR = GIFR & 0X7F至少需要3条汇编指令:读出GIFR当前值;同0X7F做与运算;将结果回写到GIFR。可以看出,后一种方式效率低,还容易出错。所以新型MCU硬件结构多采用写“1”清标志位的设计。

最后注意:写“1”清标志位仅仅是针对标志寄存器的,对其它寄存器操作还是写“0”为0,写“1”置1。

网友:
我也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