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时钟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2013-03-09):
需要显示类似这样的一个时钟.请问该如何实现?是不是一定要跑系统?  51单片机可以实现吗?

网友:
51也可以的,主要靠GUI实现,跟什么CPU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A:
求大神讲解一下为什么是极坐标?不是xy两个轴就能解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讲解一下为什么是极坐标?不是xy两个轴就能解决的么?

呵呵  看来还是比较高深哦.  专业名词都没有听说过.

楼主:
这个图是在广州赛格的电子城看到的,是一个考勤机.我打算用在我的头像那玩意那里...

楼主:
http://www.dutchtronix.com/ScopeClock.htm

网友:
无语,高中学的极坐标这么快就还给老师了。。。

网友:
以前在上位机上编过,用的直角坐标系,当时没想过用极坐标,极坐标应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来还是比较高深哦.  专业名词都没有听说过.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所谓的极坐标是不是就是数学里讲的那个极坐标,就是非笛卡尔那个。

网友:
想有这么精细的效果,51想都不要想。

网友(2013-11-22):
如果没有秒针的话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2014-07-30):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在广州赛格的电子城看到的,是一个考勤机.我打算用在我的头像那玩意那里... ...

广州天河,同城好友啊

楼主:
你在天河哪里
我现在在白云区了

网友(2014-10-22):
都还给老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