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四轴 关于NMOS驱动问题

楼主(2013-03-09):
要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买回来了一块5.5版本的?KK板与usb程序下 载,和一个6通道的遥控器与7通道的接收机,接下来要准备购买电机和机架了,听说mini四轴可以用NOMS来代替电调,具体该怎么替代,是随便的都可以吗?希望大家多多赐教啊!

网友A:
mini四轴用的有刷电机,用过mos就可以pwm调转速了,大点的四轴都是无刷电机,电调可以自己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四轴用的有刷电机,用过mos就可以pwm调转速了,大点的四轴都是无刷电机,电调可以自己做个 ...

工程师,能给个电路图吗,这个没涉及过还真不懂是所有的mos管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能给个电路图吗,这个没涉及过还真不懂是所有的mos管都可以的? ...

你可以在坛子里面搜索一下无刷电调相关的内容,还是很多的,我也挺想玩四轴的,一直没时间

网友:
不存在替代不替代的问题,电调就是用MOS管搭成的驱动电机的电路,多了单片机在上面,NMOS是一种组成电机驱动的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