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3-09):
AVR 的ad转换的时候,当avr单片机没有通电的时候,而仅仅是接上一个外置的信号的时候,为什么avr的电源有一个2v左右的电压呢?

网友A:
IO内部有两个二极管接到VCC、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内部有两个二极管接到VCC、GND

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常现象吗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