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发起TCP连接返回STATE:TCP CLOSED CONNECT FAIL,这是为何?

楼主(2013-03-09):
如题。。。。
小弟刚刚在捣鼓sim900a 的 GPRS通信,在网上查了资料后对SIM900A 写入了这么几条命令,其中有一条是返回 ERROR,我也不懂为啥,然后过了几秒后返回了 STATE:TCP COLSED CONNECT FAIL。。。同时我的PC 上的服务端没有收到任何连接请求,我是用网络调试助手开的服务端,详细如下:
这几条是我用stm32 + ucos 对 sim900a 写入的代码:
                      USART_Write(USART_PORT1, "AT+CGCLASS="B"\r\n", 128);
                OSTimeDly (1000);

                USART_Write(USART_PORT1, "AT+CGDCONT=1,"IP","CMNET"\r\n", 128);
                OSTimeDly (1000);

                USART_Write(USART_PORT1, "AT+CGATT=1\r\n", 128);
                OSTimeDly (1000);

                USART_Write(USART_PORT1, "AT+CIPCSGP=1,"CMNET"\r\n", 128);
                OSTimeDly (1000);

                USART_Write(USART_PORT1, "AT+CIPSTART="TCP","172.20.161.19","5000"\r\n", 128);

                OSTimeDly (1000);

执行结果返回如下:

网友A:
会出现你这个问题的事项很多了,
你有没有按那个模块的AT指令流程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你这个问题的事项很多了,
你有没有按那个模块的AT指令流程走呀?

AT指令流程?我之前就有用这个模块做过短信,通话等功能阿,都很正常。倒是对 GPRS通信的AT指令流程不懂,不知道要发哪些指令。。。求指教啊!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麻烦前辈指点指点了。。。

网友:
加我QQ 我做DTU开发的 我来告诉你 QQ:627255898 我叫孙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