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连接的网络打印机每次打印都要修复无线网络!

楼主(2013-03-09):
如题,我的电脑是Windows7 64位 旗舰版操作系统,安装的公司网络打印机,每次打印都要重新修复无线网络才能打印,而且不是每次修复后都能打印,但上网是正常的。打印机是夏普的MX 2608N,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IP地址错了?我记得网络打印机得设置IP地址呢吧,还有最好下一个你那种型号的说明书,根据说明书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路由器以前不能打印,后面按这个就好了http://blog.csdn.net/tsangchuenhsia/article/details/5942010

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