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根据电阻的调节而采样,判断而控制该如何进行?

楼主(2013-03-09):
我现在做雨刮控制器,雨刮有3个档位,根据不同的档位会有不同的电阻,来判断该多少秒进行刮水,请问应该用什么采样,电压采样还是电流采样?如果是电流采样,请帮忙提供公式?我的是参考电压5v,10位AD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
AD采样直接采电压值,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档位的电压,比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别接在+5V和GND,另外两端相连,得到+2.5V,另外两个档位接+5V和GND,AD采样端就会得到3个档位的电压值,理论上是0、511(或512)、1023,判断这个值就知道在哪个档位了,实际使用时AD采样并不会那么精确,会有几个点的误差,可以在程序中判断AD采样值低于一个数值(比如100、200等)就是一档,大于这个数值且小于另一个数值(比如800、900)就是二档,再大于第二个数值就是三档。10位AD做3档判断已经很奢侈了,就是做几十档的都能满足,很多电子产品的键盘就是通过几个电阻分压,按各个按键时会得到不同的电压,送到AD采样来判断按的是哪个按键。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硬件实现吧,用软件采个AD再控制,成本高不稳定。

楼主:
谢谢啊,非常感谢,这么专业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直接采电压值,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档位的电压,比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别接在+5V和GND,另外两 ...

你好,谢谢您的精彩答复,我还是不太懂,我现在要求档位电阻式 0~12k ,12k~27k,27k~59k,分别对应不同的档位,我现在能采样到电压时2.5v,怎么根据这个电压计算式在哪个电阻档位呢?

网友:
不太明白你所说的档位电阻0~12k是电位器从0旋转到12k,还是固定电阻第一档为0,第二档为12k,第三档27k……。
如你所说采到2.5V电压,如果总电阻为59k,参考电压5V,在不考虑单片机AD端口输入阻抗的情况下,也就是认为AD端口的阻抗无穷大,那么反算出电阻值应该在29.5k左右,这个值比较接近27k,可能是元器件精度、参考电压精度、测量精度等的误差,但基本可以认定为27k哪一档,不知道你是采用什么方式切换或调节电阻,如果是用电位器,最好使用线性的,电阻不要太大,以免单片机的AD口电阻影响采用精度,不过只有3、4档的情况下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精彩答复,我还是不太懂,我现在要求档位电阻式 0~12k ,12k~27k,27k~59k,分别对应不同的 ...

算出来的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