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uc120串口不使用流控时,RTS和CTS是否作为GPIO使用?

楼主(2013-03-09):
最近做了一个控制电路,使用nuc120作为主控,画PCB时想当然的认为,不使用串口的流控功能时,RTS可以作为GPIO使用。于是在RTS0引脚接了一个DS18B20,调试的时候怎么也调试不通。后来飞线换了个IO就能行了。看了下手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不想重新画PCB了。特发帖求助,RTS和CTS能否作为GPIO使用。谢谢

楼主:
论坛里用芯唐的是不是比较少啊,问题解决了,在串口初始化的时候增加了下面的两句就可以了。
        SYS->GPBMFP. UART0_nRTS_nWRL= 0;        //禁用RTS0
        SYS->GPBMFP. UART0_nCTS_nWRH= 0;        //禁用CTS0

网友:
芯唐的上手较快,库做得不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