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点阵原理图一定要加三极管吗 (附仿真电路和程序)

楼主(2013-03-09):
请问一下 进来的朋友,画点阵原理图一定要加三极管吗 595的列选154的行选  最近在给妹子做一个16 *64的单色点阵屏 我以前看过很多商业的点阵屏上都没加三极管的呢  我也可以不加吗 不加吧 又怕到时候板子做出来不能用 求赐教  为表诚意 特附上仿真文件 和c程序 一份 留给和我一样的菜鸟同志们参考 等pcb完成后再贴上pcb文件

楼主:
明天要去深圳了  现在把我刚刚画好的pcb文档上传 给大家分享

楼主:
在线守回复 哈哈

网友:
必须得加

网友:
算一下极限情况下的电流你的595够不够,不够就得加;商业的点阵屏不加三极管可能是驱动芯片电流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守回复 哈哈

不加三极管勉强可以,顶多暗一点,不加电阻就等着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三极管勉强可以,顶多暗一点,不加电阻就等着烧吧。

很奇怪呀  我手上一块买来的点阵屏 电阻 和 三极管都没有 啊 为什么呢?难道秘诀在控制卡 ? 上面电容倒是有几个  我看过 的点阵屏 好像都有加电容的只是电阻 为什么他可以不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三极管勉强可以,顶多暗一点,不加电阻就等着烧吧。

没电阻,不会烧!

你看市面上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成熟的P10点阵
http://www.amobbs.com/thread-3805613-1-1.html

网友:
595可以。有这么弄过的。

楼主:
我想好了 而且决定试一试  74hc154行选的后面接达林顿管uln2804然后再接到 点阵上面 595输出端 接1k电阻 如果同时亮一行的话  每个led的电流1ma *64个 =64ma 对于2803 来说500ma的电流足够了  可是毕竟没试过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哥指出不妥之处  谢谢了! 我之所以选择2803 是不想看到那么多三极管 在上面 麻烦 又不好布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好了 而且决定试一试  74hc154行选的后面接达林顿管uln2804然后再接到 点阵上面 595输出端 接1k电阻 如 ...

你到底是用2803还是2804?2803只能灌电流呀。不能用在你这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是用2803还是2804?2803只能灌电流呀。不能用在你这个上。

写错了 是2803   谢谢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 是2803   谢谢啊 哈哈

行驱动不能用ULN2803的。可以用pnp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

网友:
我原来也做了一个,跟楼主这个差不多,595输出加了电阻,154加了三极管(8550),当点阵屏全亮时三极管非常的热,显示汉字时没问题.

网友:
必须得加,单靠接口驱动不起来。

网友:
通用的是138后接4953芯片作为行驱动,一个芯片两行,p10的板子是四扫,室内和全彩一般是8扫和16扫

楼主:
我看到有人用245的 不知道行不行啊 我想试试看 245的电流85ma够了吧  可是 有的用的vhct245    有的74hc245啊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