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新手请教大家一个有关时钟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本人这几天才接触MSP430,板子上芯片是MSP430F149,把书上一个例子稍作改动想用看门狗定时功能产生一个方波(周期性取反P1.0),下面是代码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WDTCTL = WDT_MDLY_8 ;           //看门狗定时器定时周期设为8ms
  IE1 |= WDTIE ;                  //使能WDT中断
  P5DIR |= 0X10 ;                 //P5.4输出
  P5SEL |= 0X10 ;                 //P5.4用作MCLK输出
  P1DIR |= 0X01 ;                 //P1.01输出
  BCSCTL1 &= ~XT2OFF ;            //xt2有效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 = 0xff ; i > 0; i--) ; //适当延时
  }
  while((IFG1 & OFIFG) != 0) ;   //
  BCSCTL2 |= SELM1+SELS ;        //设置MCLK=SMCLK=XT2CLK
  BCSCTL2 |= DIVM0+DIVM1 ;       //设置8分频
  _EINT() ;               //系统中断允许
  while(1)
  {
    _BIS_SR(CPUOFF) ;     //进入LPM0
    _NOP() ;
  }
}

//看门狗中断服务子程序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0X01 ;         //P1.0取反
}

结果示波器在P1.0口啥也没看到 ,更奇怪的是用示波器观测P5.4口是,发现一会是1MHZ一会又是695KHZ,两频率之间跳变,
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查看资料得知,将MCLK设置为LFXT1或XT2时,顺序应如下:
1.复位OscOff
2.清除OFIFG
3.延时等待至少50us
4.再次检查OFIFG,如果仍然置位,则继续2,3步骤,直到OFIFG=0为止。
然道是没有复位OSCOFF吗?因为是初学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用C语言复位OSCOFF,特向论坛高手请教。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149,XT2接8M晶振。谢谢了。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5DIR |= 0X10 ;                 //P5.4输出
  P5SEL |= 0X10 ;                 //P5.4用作MCLK输出
  BCSCTL1 &= ~XT2OFF ;            //XT2有效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 = 0xff;i > 0;i--) ;     //延时
  }
  while((IFG1 & OFIFG)!= 0) ;     //如果振荡器失效标志存在
  BCSCTL2 |= SELM1 ;              //设置 MCLK = XT2
  BCSCTL2 |= DIVM0+DIVM1 ;
  while(1) ;
}

用这段代码的时候示波器在P5.4口看到很稳定的1M时钟信号。

楼主:
好吧,先自顶一下。

网友:
时钟配置我也一直搞不清,我只外接了一个4M的晶振,想倍频,但看那些资料,貌似没有倍频的,(貌似DCO可以,不过要想有稳定的频率,还是要有一个低频晶振才可以。)给你顶下吧,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受到看门狗的影响,我没用过看门狗,但是你第一个程序的看门狗是设置为8ms的,关闭看门狗以后就没事了,会不会是XT2稳定时间过长,然后被看门狗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受到看门狗的影响,我没用过看门狗,但是你第一个程序的看门狗是设置为8ms的,关闭看门狗以后 ...

这个很有可能,我没想过。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_BIS_SR(CPUOFF) ;     -----等效于进入LPM0.
进入LPM0就是关闭MCLK。这时候你还要去测量MCLK输出? 当然不 ...

首先,谢谢你啊。
今天我有把程序改成了这样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WDTCTL = WDT_MDLY_8 ;          //看门狗定时器定时周期设为8ms
  IE1 |= WDTIE ;                  //使能WDT中断
  P1DIR |= BIT4 ;                 //P1.4输出
  P1SEL |= BIT4 ;                 //P1.4用作SMCLK输出
  P1DIR |= BIT0 ;                 //P1.0输出
  BCSCTL1 &= ~XT2OFF ;            //xt2有效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 = 0xff ; i > 0; i--) ; //适当延时
  }
  while((IFG1 & OFIFG) != 0) ;   //
  BCSCTL2 |= SELS ;              //设置SMCLK=XT2CLK
  BCSCTL2 |= DIVS_3 ;            //设置8分频,SMCLK即为1M
  _EINT() ;                      //系统中断允许
  while(1)
  {
    LPM0 ;     //进入LPM0
    _NOP() ;
    for(i = 0xff ; i > 0; i--) ;
  }
}

//看门狗中断服务子程序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LPM0_EXIT ;
  P1OUT ^= BIT0 ;         //P1.0取反
}

测P1.4口的波形还是不对,老在700khz和1Mhz两个值之间跳变,DCO默认设置是800Khz左右,但不稳定,那个700几Khz的应该是DCO的信号,我是在想不明白?
WDTCTL = WDT_MDLY_8,这个语句好像只要SMCLK设置为1Mhz,看门狗定时器就被设为普通定时器定时8ms吧,不一定要是SMCLK=DCO=1Mhz的。
然后我有吧while里面的3条语句全注释掉,把中断服务程序里的LPM0_EXIT也注释掉,但结果还是一样跳变,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