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里面lwip/sys.h 没有找到

楼主(2013-03-09):
lwip在components\net内有两个lwip,请问是用lwip还是lwip1.3.2?
而且 BSP内 STM3210X 打开lwip宏定时再编译,说 lwip/sys.h找不到。我在电脑里也搜索了,确实也没找到。
是不是工程内的lwip/sys.h 要直接改成sys.h?

网友A:
如果不打算学会使用scons来生成工程,就去找一个带有LWIP的工程的工程文件照着修改:
添加所有所需的源文件,
添加所有需要的头文件搜索路径
配置所有需要的编译参数。

一般来讲,一个熟手,手动建立一个带网络和文件系统的工程(MDK或IAR)需要4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打算学会使用scons来生成工程,就去找一个带有LWIP的工程的工程文件照着修改:
添加所有所需的源文件 ...

准备今天晚上就来熟悉一下你说的scons.以前没有用过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scons
找到一个相关链接
ready 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打算学会使用scons来生成工程,就去找一个带有LWIP的工程的工程文件照着修改:
添加所有所需的源文件 ...

Arda SCons UI安装时提示.net frame4.0
好不容易安装好 .net frame4.0
再点击Arda SCons UI 无任何反应
郁闷

楼主:
看了说明 貌似要在 win7下运行
我是XP 难道真的不可以
???

楼主:
其实我是IAR的工程
但是为了试一下手动的效果
按教程做了输入指令:scons --target =mdk4 -s  创建RVMDK V4.xx版本的工程
出现如下错误
还要再安装visual studio complier?

网友B:
那你看看报错的的 line 27 是什么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报错的的 line 27 是什么语句?

Export('RTT_ROOT')

网友A:
7楼并没有显示错误,MDK的工程文件应该已经生成了。
可以删除掉工程文件,再生成一次

楼主:
如果不打算学会使用scons来生成工程,就去找一个带有LWIP的工程的工程文件照着修改:
添加所有所需的源文件,
添加所有需要的头文件搜索路径
配置所有需要的编译参数。

一般来讲,一个熟手,手动建立一个带网络和文件系统的工程(MDK或IAR)需要45分钟。
---------------------------------------------
我用的IAR 硬件是STM32F103ZE
首先我尝试用 scons来生成IAR工程,但是没有成功。
退而求其次,
直接添加所需源文件,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lwip/XXX.h之类的文件。1.1.0版本内未找到lwip的工程,我再找早先的RT的版本看有没有。
我想问的是1.1.0内的lwip/XXX.h文件是不是就是没有?还是要自己再修改?

--------------------------------------------------------------------------------------------------------------------------------
1. 请搜索这个 XXX.h文件,
2. 请根据这个文件的路径,及源代码中的引用路径 ,添加相应的路径到编译时的头文件搜索路径中。

以上是aozima的回复
贴上来给有同问的人瞄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楼并没有显示错误,MDK的工程文件应该已经生成了。
可以删除掉工程文件,再生成一次 ...

后来发现有MDK的工程了
但是我用的IAR
怎么才能改成IAR所用的工程
这个scons的思路我没有理解

网友:
我在尝试手动建立RTT+LWIP的工程,发现好多头文件位置和.c源文件要求的位置不同,郁闷呀。
请问:是不是net/lwip这个目录下的文件位置都经过人为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