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自动绕线的装置,求思路

楼主(2013-03-09):
这是没有绕过线的电感磁心,现在绕线一般由人工加机器的方式完成,先由人工装夹在一个类似外头的装置上,手工绕上一圈,再从缺口里面拉出来,在引脚上緾上一圈(贴片的没有这一步),然后用刀按在上面切断,再启动电机按预定的圈数旋转,再手工从另一个缺口里面拉出来,在另一个引脚上再緾一圈,切断,整个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是想用一种机械装置代替手工的这两步,让机器自动从缺口把线拉出来,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坛友,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给我很大的启发。

网友:
1需要根据被绕线的对象定位,因为你要从缺口进出。
2.确定绕的圈数。

看看纺织用的线是怎么绕上去的?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固定座,机器有一套自己的编程指令,会看英文就能编
类似的机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4MTY2NDcy/v.sw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 ...

碉堡了,这个机械很难设计吧?那个剪线浪费了一点漆包线

网友:
难度很大啊~~

网友B:
德宙佑的类似机器我会编程,视频中的机器当时主要是用来做液晶背光的INVERTER变压器的,线细、圈线多。
啦 啦 啦 。。。。。。。

但楼主的工型电感绕线自动化比较难,电感的线一般比较粗,折弯下槽时,不贴。只能在排线上做到自动,但圈数太少,意义不大啊。沷些冷水。除非是整个过程自动化。

楼主:
看3楼的视频才知道难度很大,而且这个视频我看了几遍也没看明白上一次被切断的线在下一次是怎么又连到机械手上的

另外,讨论下,这里面应该是绕的变压器吧,估计加了绝缘后还会再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宙佑的类似机器我会编程,视频中的机器当时主要是用来做液晶背光的INVERTER变压器的,线细、圈线多。
啦  ...

刚回帖时没看见你这贴,不过圈数也不算少啦,像旁边那种贴片的一般都有20圈左右啦。

网友:
优酷还有YOUTUBE上都有不少绕线机的影片  (飞叉式绕线机)

基础原理不是很难(单纯人脑的思维的话), 但是设备机构复杂,加工精度要求很高, 基本上实时控制是一定要的

剪断留线的问题基本不大, 用伺服电机驱动送线器是可以把线后退的
上线之时会有横向机械手辅助绕在接线柱上, 再把线拨回线轴的起始点

东西很小所以要睁大眼睛多看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 ...

很强大啊!

网友:
好奇这么复杂的装置都做出来了,为什么装骨架还得人手完成?不能自动装么

网友A:
骨架是散装的,自动装基本不可能,况且绕线的过程所消耗的时间比手工装要长,所以从流水线制程改善上来说,自动装骨架是没有必要的。

9楼说的勾线剪线机械手我们叫出线管,这个并不需要伺服送线,8个出线管是固定在一套伺服运动机构上的,上机步骤,铜丝经过张力器,经过一些滑轮机构,穿过出线管,手工绕紧在8个机械夹子上。骨架就位后,出线管开始运动,先在首PIN脚上绕几圈,8个机械夹所在的固定座向后平移然后再向前,铜丝就从PIN脚处被扯断了,然后骨架轴开始旋转,出线管跟着排线,达到圈数则停止(绕骨架的同时8个机械夹子所在的固定横轴转动半圈,使夹子斜向下,横轴往复轻微转动产生抖动效果,夹子一张一合,把扯断的铜丝排出,然后回原位),出线管绕几圈尾PIN脚,又绕回机械夹子,又同样被扯断,绕好后推出变压器,骨架就位,又开始绕首PIN脚,此时重复下一个循环。

视频中的这个机器还不算强大,少了包胶纸的功能,出线管也不能运动到平行地面的方向,所以对于平行于地面的PIN脚无法绕制。

网友:
好强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骨架是散装的,自动装基本不可能,况且绕线的过程所消耗的时间比手工装要长,所以从流水线制程改善上来说, ...

个人感觉没有不可能,只是用机器比用人更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3楼的视频才知道难度很大,而且这个视频我看了几遍也没看明白上一次被切断的线在下一次是怎么又连到机械 ...

靠两个金属柱压着线头,然后过去勾过来继续绕。

网友:
去有该设备的厂家卧底打工,或者买台二手设备来仿制,都是快速进步的好办法。

网友:
的确很强悍的说!

网友:
霍尔传感器或许能帮上忙

网友(2013-04-20):
多看几台类似的机器,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C:
我者有份田中绕线机的资料,有绕线分解动作,你可以参考下。
另外,13楼说错了,实际上自动上骨架早就有了,不管是日本田中、日特还是台湾德宙佑都有自动上料(振动盘利用重心和骨架结构限制就可以实现统一排列)-绕线-退料-焊锡-测试的整套自动化线。

网友:
这个其实不难  做一套摸头出来   在加上自动控制就和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 ...

原来机器绕电感是这样啊!!果然碉堡了!!

网友:
其实绕线机我也想有一台。也自己更想DIY一台但能力不行

网友(2013-07-02):
电控都好搞,夹具精度高,我之前是搞这行的。

网友:
哈哈哈哈 这个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者有份田中绕线机的资料,有绕线分解动作,你可以参考下。
另外,13楼说错了,实际上自动上骨架早就有了 ...

请教这种同步电机,骨架上没有PIN的线头怎么处理?

多谢!

网友:
机器全自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愿花多少银子和精力的问题。
是不是散装,只差一个设备。日本这方面是很强的。网上也有好多这方面的书。
一般不是一个一个处理,同时排队只取方位合适的,不合适在以后轮处理。效率不是特高,有一定概率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 ...

请教一下,这个绕线主轴能否用步进?另外,如果可以降低转速的话,能否多轴共用一个电机驱动?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绕线主轴能否用步进?另外,如果可以降低转速的话,能否多轴共用一个电机驱动?
谢谢高手 ...

呵呵 主轴电机就是一个啊  步进电机高速反应不行啊   而且实际上就是多轴共用一个电机驱动的

网友:
在工厂里,都是每个型号一个夹具,和设定绕线机的参数,小批量都做不了的,至于个人很难的。

网友(2014-04-25):
如不是为了量产,个人DIY这个没有意思!

网友:
机械设计,自动机械设计。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3楼的视频才知道难度很大,而且这个视频我看了几遍也没看明白上一次被切断的线在下一次是怎么又连到机械 ...

后面有根柱子一样的东西,每次绕完线圈,他会把漆包线缠在上面,然后。。。。。
应该会浪费不少漆包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 ...

这个有四个伺服轴,用PLC就能够控制,机械部分稍微复杂点。

网友(2014-10-08):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绕的一般都是伺服绕线机,8轴比较常见,比较强悍,个人做比较难哦,绕不同的骨架或者磁芯得做不同的 ...

好牛掰的机器

网友:
与其这么麻烦,还不如在改变磁性的形状和结构上想办法、

网友:
俺以前在深圳南岭村的秀峰福群集团上班时伺候过十来种绕线机,最多的是小日本东芝的全自动绕线机,很爽的。
自动上线、压线、变速绕线(布线、热风自粘)、切线、落料;外加短线、压模、乱线、牵引力超限、超温等等报警联锁...等等;

网友:
X宝上看到有相关的图画卖。
视频中的设备一般有4个轴(均为伺服),3个控制导线杆的3轴运动,外加一个旋转气缸控制导线杆方向。
还有一个轴就是主转轴,控制绕线。
还有一些上下料,夹线头的
机构不是很难,3 轴可以用直线模组(不过有点少贵),难点在于软件和调试。

网友:
视频上的设备用的plc是比较好的,能解析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