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波形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09):
如图所示,这是DCDC外的一个上桥臂PMOS管的G极波形,在MOS关断时,有200ns的时间Vgs还有大概2v电压,此时间mos微导通,造成mos内阻很大,发热严重!请问这种波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求大师指点!

再上传一张原理图,这个是DEMO的原理图,我把原有的MOS去掉,自己重新通过线引过来接的MOS测试。所用的PMOS,AO4407,电流稍大3A,持续5分钟左右,发热可达127度。根据热计算也打不到那么高的温度,测波形,初步怀疑是G极波形在关断时不理想,造成关断损耗太大而造成!可是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解决,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把完整的图传上来吧

网友B:
在门级上串接一个小电阻试试~大概10ohm的样子

网友C:
把电路图发出来 大家分析下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完整的图传上来吧

这是一个demo板,是安森美的,NCV885300,我是换了他的MOS,外接了一个~另外去掉他的限流电阻……暂时没上电脑,上电脑再发原理图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门级上串接一个小电阻试试~大概10ohm的样子

串了一个47R的,感觉波形稍好一点,但是还是有那样的,效果不明显,另外我也试过,5.6R,基本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路图发出来 大家分析下

上电脑再发出来,希望大家能帮上忙,在此,先感谢你们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足。

驱动能力不足,应该怎么解决呢,或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谢谢你的回复,求指教!

网友E:
这个是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但是驱动能力加强你的电路也要改啊
是这样的,MOS管的G极有个参数叫栅极电容,MOS的驱动就是给这个栅极电容充放电,让栅极快速或者慢速的从0V升到15V,当你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很强的时候,比如能提供5A的驱动电流,那栅极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会大为减小,这个200ns有可能会减小到50ns以内。楼上讲的换电阻,那个是栅极Rg电阻,有防止驱动电流震荡、抗干扰等作用,当然对开通时间的影响也很大,一般取值是3.3-10欧姆。你用47R的波形好,是驱动波形好还是主电路波形好?47R的话驱动波形震荡、杂波会减少,但是上升的时候也会变大,波形平缓。
你的5.6R基本没效果那基本可以肯定是你的驱动电路驱动能力不够,比如都是15V的驱动电路,一个能提高5A的驱动能力,那10R的时候最大电流1.5A,5R时候最大电流3A,这样的驱动时间肯定不一样的;你那个驱动能力最大1A,10R的时候是1A,5R的时候还是1A的(驱动不够,驱动电路内阻大,电流有限制)。
还有一点,即便是驱动能力提上去了,你还要考虑这样带来的后果。如果你的主电路负载是感性负载,这么短的时间开通会引起很大的di/dt,此时主电路有没有吸收这么高的di/dt能力,MOS就等着炸管吧。
建议你散热允许的情况下不要一味的追求短时间开通,di/dt很难解决,搞不好就是炸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能力不足,应该怎么解决呢,或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谢谢你的回复,求指教! ...

换驱动电路方案,这不是引起的原因,是方案设计的“不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但是驱动能力加强你的电路也要改啊
是这样的,MOS管的G极有个参数叫栅极电容,M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的回复!  是这样的,我换47R,是像你说的那样,波形是变平滑了,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变长到了500ns左右,仔细看的话,在关断MOS时还是会有200ns的时间为2V左右 ,所以没什么改善的。。。这个G驱动可是直接从DCDC芯片GDRV脚过来连到MOSG极的啊,没办法改善吧!还有我这负载正是感性的负载,主要接电动机的。我们要求的能持续输出电流在3A,瞬间的可能达到8A以上的。开通时间不是关键,问题是开通波形不好,造成了大关断内阻损耗,引起严重的发热啊。还有我实测带电机,瞬间能达8A的,MOS管没炸掉啊。就是在负载机测试的时候,持续电流大的时候温升很大,会烧MOS!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入电压越高,12V以上,恒流3A,MOS瞬间发热很严重。电压稍低点,7V左右,恒流3A,升到同样的温度,持续时间比较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驱动电路方案,这不是引起的原因,是方案设计的“不合理”吧

你是说那个IC的驱动不合理吗。这个驱动信号直接从IC给过来的啊。方案设计不合理是什么意思,是指不能用这颗IC,达到这样的要求吗(Vin=6-36V,Vout=6V,Iout=5A,瞬间8A,10A,MOS的温升不能太大,要有些可靠性)?

网友E:
“开通时间不是关键,问题是开通波形不好,造成了大关断内阻损耗,引起严重的发热啊”
到底是开通的损耗大还是关闭损耗大?
3A的电流,太小了,你MOS管和驱动C什么型号?MOS管的购买渠道哪里的?这么一点电流和电压就发热严重很可能你买的MOS是假货,我前两天碰到过这种情况,公司采购买的IR的MOS管,几A的电流烫的焊锡都融化了,后来换成安森美的MOS管,一点发热都没有!

网友D:
你用错管了,AO4407是做负载开关和电池保护用的,侧重追求低内阻,Qg很大,不适合做高速开关。

网友D:
还有NCV885300是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的,不能短路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通时间不是关键,问题是开通波形不好,造成了大关断内阻损耗,引起严重的发热啊”
到底是开通的损耗大还是关闭损耗大?
3A的电流,太小了,你MOS管和驱动C什么型号?MOS管的购买渠道哪里的?这么

这个是关断损耗大,PMOS关断G极波形有个小波动起伏2V左右,造成的关断损耗!MOS是AO4407,MOS没问题的,公司其他产品都用过,具体型号你看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错管了,AO4407是做负载开关和电池保护用的,侧重追求低内阻,Qg很大,不适合做高速开关。

那这样的话,不能采用么,我也换过其他MOS,AP9565,也是那样发热严重!或者你能推荐下什么样的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NCV885300是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的,不能短路电流采样电阻。

现在暂时把限流电阻用0R,限流电阻还是会加上的

网友F:
加个放电电路试试?

网友F:
峰值电流模式,那个是电感电流采样电阻,限流不是关键。此电阻短接,有斜率补偿的话,就成电压模式了,不过和加的斜率补偿多少有关

网友D:
那个电阻不能短路,不是限流用的。再看看D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不能短路,不是限流用的。再看看D极波形。

数据手册上好像是说限流用的,Rlimit=0.1/Ilimit,回头我再换个检流电阻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峰值电流模式,那个是电感电流采样电阻,限流不是关键。此电阻短接,有斜率补偿的话,就成电压模式了,不过和加的斜率补偿多少有关

,好,我明天换着接个限流电阻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放电电路试试?

怎样的放电电路呢

网友G:
VIN输入,就是驱动电源的供电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H:
密勒效应这么明显的管子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VIN输入,就是驱动电源的供电能力是否足够?

vin输入应该没问题的,用的是那种60v,50a的大电源~测试时输入选择在12v,和8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密勒效应这么明显的管子第一次见到。

NCV885300驱动能力200mA,AO4407 Qg=30nC,开关时间大概150ns,基本符合LZ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V885300驱动能力200mA,AO4407 Qg=30nC,开关时间大概150ns,基本符合LZ描述。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密勒效应这么明显的管子第一次见到。

具体的什么密勒效应查了下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换成的其他的管子也差不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两个方向:
1.增强驱动能力。
2.换Qg更小的管。

不过你说换了Qg=12nC的AP9565还是热,我怀疑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所以让你恢复电流检测电阻后看D极波形。

楼主:
好,先多谢的你指点,我明天继续测试,再来跟你们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方向:
1.增强驱动能力。
2.换Qg更小的管。

不过你说换了Qg=12nC的AP9565还是热,我怀疑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所以让你恢复电流检测电阻后看D极波形。

嗨,在么,今天又测试了,发现换掉限流电阻,改为10mR,等等,波形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那现在是不是意味着只可能驱动能力不足呢!?怎样才能增加驱动能力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嗨,在么,今天又测试了,发现换掉限流电阻,改为10mR,等等,波形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那现在是不是意 ...

先看D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D极波形。

对于这波形我总感觉不太对,图片应该没弄错,这是D极对地的波形。。。看看什么是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这波形我总感觉不太对,图片应该没弄错,这是D极对地的波形。。。看看什么是情况 ...

D极波形没什么问题,加大驱动吧,加个图腾柱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极波形没什么问题,加大驱动吧,加个图腾柱什么的。

嗯  好的,十分感谢,等我加上去再来调试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但是驱动能力加强你的电路也要改啊
是这样的,MOS管的G极有个参数叫栅极电容,M ...

想请教一下,驱动电流的大小为何会影响驱动时间呢?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常数不是t=R*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请教一下,驱动电流的大小为何会影响驱动时间呢?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常数不是t=R*C吗? ...

用错公式了 mos是电压控制的 u=1/c*{i(t)dt

网友J:
估计是结电容放电不够快  在你的限流电阻上加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驱动端放电估计不够快,同意先在S级先弄个反向的二极管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结电容放电不够快  在你的限流电阻上加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试试

结电容以及放电时间,具体有没有个公式计算的呢,多大才合适。。

最近搞这个板子郁闷啊,前几天原厂那边过来,几个FAE没搞定说带回去弄,最后发现是说那个反馈补偿的电容坏了,换了一个,现在看,那个波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关断的瞬间仍会有一个掉下去的波形,但是时间只有50ns左右,还可以接受,但是开启的时候波形又出现几个很大的尖的振幅波形,他们给我解释说是软启动,我不太相信(自己新手,真的好多不懂)。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那个限流电阻像没有作用一样,我换成10mR,5mR,电流还是不能超过3A,要是直接短接引脚,电流就没有限制了。但是我们是要求有个限流!FAE他们又给我解释说,那个限流阻值要配合电感,输出电容??可能会和有一点关系,但是数据手册上说限流值I=0.1/Rsen。按道理说这些都不应该啊,真的搞不懂。。还有各位网友说加个图腾柱电路,我也试过了,基本没什么租用的。也不清楚为什么还是自己加的不对?希望有高手能继续帮忙分析下。。

网友K:
很简单电路,为什么搞不定呢?
频率是多少??为什么用PMOS,NMOS一样很好的工作,
下面这个图是单片机IO驱动的...给你参考下,实物已经验证的.只是技术讨论不喜欢照抄,所以去掉了参数.如果需要帮助,站内信联系.

网友L:
问一下你的极间电容是多大的啊?还有放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一下你的极间电容是多大的啊?还有放电电阻。。。

我现在改用的MOS是AP9565GEM,Qg=12.5nC,Qgs=2.1nC,放电电阻具体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我可以上一张我调试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简单电路,为什么搞不定呢?
频率是多少??为什么用PMOS,NMOS一样很好的工作,
下面这个图是单片机IO驱动的.. ...

你好,很感谢你的回复,我新手好多不懂,还请多多包涵。用PMOS是数据手册上说使用的,估计芯片内部驱动是这样做的吧,具体真的不清楚。。这个频率是340kh,现在测试时换了几次MOS管,调整好了频率,发现驱动不是大问题,那些开关时不好的波形基本都在50ns左右,应该可以接受吧~现在又出现新问题就是限流电阻基本没什么作用,我改了这个限流阻值,10mr,5mr,输出电流基本都是3A左右关掉了。我要是短接电流检测的引脚,输出电流就没有限制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D:
D极波形没什么问题,加大驱动吧,加个图腾柱什么的。

图腾柱具体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