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温度时偶尔出现错误值

楼主(2013-03-09):
曾经编写的DS18B20程序原来一切正常,但是最近拿来用时发现偶尔会出现数据错误,例如正常室温20度,但是偶尔会出现负值或很高的温度,怀疑新购的DS18B20时序参数同上批有点差别,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大家在使用DS18B20时是读出全部9个自己并用CRC进行校验吗?请大家指教。

晶振频率11.0592MHz,AT89C52,我的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dat=0;

  for(i=0; i<8; i++)
  {
    dat >>= 1;
    //开始另一个读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 = 1;
    Delay2us();
    //产生读起始信号,数据线保持在低电平至少1μs,DS18B20在总线下降沿后输出15us的有效数据
    DQ = 0;
    Delay2us();
    DQ = 1;
    Delay8us();
    if(DQ) dat |= 0x80;
    //延时60us以上来满足DS18B20的时序
    Delay65us();
  }

  return dat;
}

/****************************************************************************************************************************************************
* 对总线上唯一的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及读取,返回带符号整形值。计算温度时需要乘以0.0625,如果出错返回值为200℃,超过其测温范围
*****************************************************************************************************************************************************/
int DS18B20_Get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i, tempL, tempH;

  //温度转换
  if(!DS18B20_Reset()) return 0x0C80;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Byte(0x44); //进行温度转换
  //等待温度转换结束
  for(i=0; i<200; i++)
  {
    if(DS18B20_ReadByte() == 0xFF) break;
    Delay5ms();
  }

  //读取温度
  if(!DS18B20_Reset()) return 0x0C80;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Byte(0xBE); //读寄存器
  tempL = DS18B20_ReadByte(); //先读低8位数据
  tempH = DS18B20_ReadByte(); //再读高8位数据
  DS18B20_Reset(); //通过再次复位中断读取

  return (tempH<<8)|tempL;
}

网友:
单总线需要校验,不然容易出错。

网友:
这个与交验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A:
我都是记录以前读过的数据,如果跟当次差异太大就重新读下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记录以前读过的数据,如果跟当次差异太大就重新读下检验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谢谢!

楼主:
自己找到问题所在了,测量DS18B20要关闭中断,否则影响正常时序,导致测量结果不正确

网友B:
如果有8个通道接8个18B20  驱动里面的 接口要怎么定义呢?
比如说你DQ定义的是P3^0,然后我P3^1,P3^2,P3^3……都有接18B20,这样 驱动程序要怎么修改呢?要通用,可以选择需要读取温度的18B20.

网友:
在读取ds18b20的时候必须要关闭总中断,否则会影响他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8个通道接8个18B20  驱动里面的 接口要怎么定义呢?
比如说你DQ定义的是P3^0,然后我P3^1,P3^2,P3^ ...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不打算把所有DS18B20接到一个口线上,因为那样需要知道DS18B20的ROM。打算每一个DS18B20接一个口线,有好的办法吗?
我现在需要用两个,用的是最笨的办法,同样的函数写了两遍,有更好的办法吗?
sbit不可以做为函数参数传送的。

网友C:
18b20常温时速度还凑合,高温时速度好慢,延时少了就错误。而且对时序要求太高了,用在系统里其他代码得给它让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b20常温时速度还凑合,高温时速度好慢,延时少了就错误。而且对时序要求太高了,用在系统里其他代码得给 ...

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做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其他好用、便宜、货源充足容易购买的数字温度芯片还有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在做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其他好用、便宜、货源充足容易购买的数字温度芯片还有 ...

我要求不高,而且单片机有空闲ADC,所以直接三极管+LM358搞定。

网友(2014-08-22):
有没有遇到过DS18B20读出的温度数据不对但CRC能通过的情况?

网友(2014-11-02):
基本都是说是中断和crc

网友:
时序要求是挺高的,好像上了80度就容易出现问题,应该是时序都不正常了

网友(2015-02-05):
楼上说读18B20时不能开中断的,肯定是程序架构有问题,在中断中做了太多的事,导致中断时间过长,或者中断太过频繁,我程序中同时读8路18B20,两个定时器中断(1个1mS,一个10mS),两个串口中断,完全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