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64 TIMER1和TIMER3冲突问题

楼主(2013-03-09):
只能单独使用timer1或timer3,有谁遇到过,不是mega103兼容模式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timer1和timer3不能同时用,否则死机

网友:
有这种事?只用过MEGA8

网友:
只能单独使用timer1或timer3,有谁遇到过,不是mega103兼容模式的问题。
//////////////////////////////////////////////////////////////////////////////////////
对MEGA64很熟悉。定时器0123 都同时用过,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大侠你给个定时器初始化代码看看可以吗,我试过多次timer0做溢出中断,timer1或timer3相频修正,就是不能同时使用timer1和3

楼主(2013-06-15):
timer1或timer3相频修正,就是不能同时使用timer1和3
最近发现问题出在汇编指令上,对OCR1A,1B操作,不要使用STS OCR1AH,TEMP,指令,要使用OUT OCR1AH,TEMP,使用STS指令 编译器不会报错,但是指令无效。
请使用汇编语言编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