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0108驱动)显示错位

楼主(2013-03-09):
都是在LCDMK那里买的,绿色那块显示正常,换上黑底红字的屏显示就会错位,这两块都是0108驱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能上程序方便大家的吗?应该是2块屏参数有些不同,修改下延时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程序方便大家的吗?应该是2块屏参数有些不同,修改下延时应该可以的吧。 ...

//******查忙****///
void busy()
{
  p_di=0;
  p_rw=1;
  while(1)
  {
    p_e=1;
if(Data<0x80)break;
p_e=0;
  }
  p_e=0;
}

///*****初始化******///
void Init()
{
//开显示;
  p_di=0;
  p_rw=0;
  Data=0x3f;
  p_cs1=0;
  p_cs2=1;
  p_e=1;
  p_e=0;
  p_cs1=1;
  p_cs2=0;
  p_e=1;
  p_e=0;
//0行开始显示
  busy();

  p_cs1=0;
  p_cs2=1;
  Data=0xc0;
  p_e=1;
  p_e=0;
  p_cs1=1;
  p_cs2=0;
  p_e=1;
  p_e=0;
}

void 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64)
  {
  //***写行地址l**//
    busy();
    p_di=p_rw=p_cs1=0;
    p_cs2=1;
    Data=0xb8|x;
    p_e=1;
    p_e=0;
///***写列地址l**//
    busy();
    p_di=p_rw=p_cs1=0;
    p_cs2=1;
    Data=0x40|y;
    p_e=1;
    p_e=0;
  }
  else
  {
  //***写行地址r**//
    busy();
p_di=p_rw=p_cs2=0;
p_cs1=1;
Data = 0xb8|x;
p_e=1;
p_e=0;
///***写列地址r**//
    busy();
    p_di=p_rw=p_cs2=0;
    p_cs1=1;
    Data=0x40|y;
    p_e=1;
    p_e=0;
  }

}
//****写数据****//
void white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busy();
  setxy(x,y);//set x,y address address
  if(y<64)
  {
    p_rw=p_cs1=0;
    p_cs2=1;
  }
  else
  {
    p_rw=p_cs2=0;
p_cs1=1;
  }
  p_di=1;
  Data=0x00;
  p_e=1;
  p_e=0;
}

/*---------------------------------------------*/

void LCD_write_ASCII(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j,k;

        k=row*8;
        for(i=0;i<2;i++)
        {
             for(j=0;j<8;j++)
                {
                        busy();

                        setxy(i+page,(j+k));// 页,列

        if(k<64)
   {
     p_rw=p_cs1=0;
     p_di=1;
     p_cs2=1;
   }
   else
   {
     p_rw=p_cs2=0;
p_di=1;
p_cs1=1;
   }

   Data=ASCII[c*16+(i*8+j)];
   p_e=1;
   p_e=0;

        }
  }
}

/*----------------------------------------------*/

void LCD_write_shu(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j,k;

        k=row*16;
        for(i=0;i<4;i++)
        {
     for(j=0;j<16;j++)
        {
                busy();

                setxy(i+page,(j+k));// 页,列

if(k<64)
   {
     p_rw=p_cs1=0;
     p_di=1;
     p_cs2=1;
   }
   else
   {
     p_rw=p_cs2=0;
p_di=1;
p_cs1=1;
   }

   Data=shuzi[(c*64)+(i*16+j)];
   p_e=1;
   p_e=0;

        }
  }
}

///******* 显示16点阵汉字******///

void white_hanzi_16(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j,k;

        k=row*16;
        for(i=0;i<2;i++)
        {
     for(j=0;j<16;j++)
        {
                busy();

                setxy(i+page,(j+k));// 页,列

if(k<64)
   {
     p_rw=p_cs1=0;
     p_di=1;
     p_cs2=1;
   }
   else
   {
     p_rw=p_cs2=0;
p_di=1;
p_cs1=1;
   }

   Data=HZK_16[(c*32)+(i*16+j)];
   p_e=1;
   p_e=0;

        }
  }
}

void LCD_clr_row(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j;
        busy();
    for(j=0;j<128;j++)

    whitedata(num,j);
}

///****清屏***//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j;
  busy();
  for(i=0;i<8;i++)
    for(j=0;j<128;j++)

    whitedata(i,j);
}

         /****写图像数据****/

void whitedata_BM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busy();
  setxy(x,y);//set x,y address address
  if(y<64)
  {
    p_rw=p_cs1=0;
    p_cs2=1;
  }
  else
  {
    p_rw=p_cs2=0;
p_cs1=1;
  }
  p_di=1;
  Data=BMP1[x*128+y];
  p_e=1;
  p_e=0;
}

/******显示图像******/
void DIS_BMP (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for(j=0;j<128;j++)
    whitedata_BMP(i,j);
}

网友:
试试移上去几个像素看看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能显示出文字来应该证明LCD的驱动是没问题的,要看你的黄屏的应用程序地址的设置是否正确?左半屏Y轴向下偏移2个点;右半屏看样子像是向下偏移了4个Byte的样子。你要确保这两个屏的显存RAM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B(2013-12-22):
也碰到了类似问题,不知LZ找到原因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碰到了类似问题,不知LZ找到原因没?

一般是锁存数据时需要适当延时。或者初始化时需要E=0。
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自己琢磨啊。直接上TreeOS 1.0单片机操作系统,全替你搞定。 www.treeos.com.cn

/******************************************TreeOS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Function Name:
Description  : 往液晶写入1字节指令或数据
Input        : _comd为指令类型,_data为数据
Output       :
Return       :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_comd,unsigned char _data)
{
     //设定CS1、CS2选择显示区域
     if ((_comd==CS1_COMD)||(_comd==CS1_DATA))          //1区(左半区)
            {
                  CS1_H;  //注意,有些液晶却是低电平有效!
                  CS2_L;
                }
         else if ((_comd==CS2_COMD)||(_comd==CS2_DATA))     //2区(右半区)
            {
                  CS1_L;
                  CS2_H; //注意,有些液晶却是低电平有效!
                }

     //设定RS选择写指令或者写入数据
         if ((_comd==CS1_COMD)||(_comd==CS2_COMD)) RS_L;    //RS=0,写指令
         else  RS_H;                //RS=1,写数据

         //设定本次操作为写操作
         RW_L;                      //RW=0,写操作
         OUTPUT_DATA;               //准备指令或数据值

         //E上升沿锁存数据
         E_H;                       //E=1
         //E_H;                       //根据晶振频率,要适当插入延时
         E_L;                       //E=0
}

/******************************************TreeOS 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
Function Name:
Description  : 液晶初始化
Input        :
Output       :
Return       :
*******************************************************************************/
void lcd_init(void)
{
#ifdef  USE_LCD_SOFT_RESET
    lcd_reset(); //reset
#endif

    E_L;                              //E=0
        lcd_write_byte(CS1_COMD,0x3f);    //display on
        lcd_write_byte(CS2_COMD,0x3f);
        lcd_write_byte(CS1_COMD,0xc0);    //begin first line
        lcd_write_byte(CS2_COMD,0xc0);

        clear_screen(0x00);
}

网友:
求屏幕购买链接

网友:
1.  读写速度问题;2. 你没有仔细看模块的规格书;3. COM - SEG对应关系你没搞明白 。

网友:
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原因是两个屏采用的芯片厂家不同,甚至有可能有个是国产的无锡的驱动,
请在读写和Enable那里加入延时试试看,我看你E信号都是没有加入延时,
下面程序供你参考

void LcdCheckBusyL( void )
{
    unsigned char i,temp;
    CS1 = 0;            //低电平有效
    CS2 = 1;
    RS  = 0;
    RW  = 1;
    LcdDataBus = 0xFF;  //输出0xff以便读取正确
    do
    {
        E = 1;
        for(i=0;i<1;i++);
        temp = LcdDataBus;
        E  = 0;
        _nop_();        //E=0后要执行其他程序,所需时序时间足够
    }
    while(temp & 0x80);
}

void LcdCheckBusyR( void )
{
    unsigned char i,temp;
    CS1 = 1;            //低电平有效
    CS2 = 0;
    RS  = 0;
    RW  = 1;
    LcdDataBus = 0xFF;  //输出0xff以便读取正确
    do
    {
        E = 1;
        for(i=0;i<1;i++);
        temp = LcdDataBus;
        E  = 0;
        _nop_();        //E=0后要执行其他程序,所需时序时间足够
    }
    while(temp & 0x80);
}

void LcdWrCmdL( unsigned char Cmd )
{
    LcdCheckBusyL();
    RS  = 0;
    RW  = 0;
    E = 1;
    _nop_();
    LcdDataBus = Cmd;
    _nop_();
    E  = 0;
    _nop_();
}

void LcdWrCmdR( unsigned char Cmd )
{
    LcdCheckBusyR();
    RS  = 0;
    RW  = 0;
    E = 1;
    _nop_();
    LcdDataBus = Cmd;
    _nop_();
    E  = 0;
    _nop_();
}

void LcdWrDat( unsigned char Dat )
{
    unsigned char x,y;
    switch (Col&0xC0)           //col.and.0xC0
    {                           //条件分支执行
        case 0:
        {
            x = Col&0x3F|0x40;  // col.and.0x3f.or.Set Y Address
            y = Page&0x07|0xB8; // row.and.0x07.or.set Page
            LcdWrCmdL(y);   //设置页面地址
            LcdWrCmdL(x);   //设置列地址
            LcdCheckBusyL();
            RS  = 1;
            RW  = 0;
            E = 1;
            _nop_();
            LcdDataBus = Dat;
            _nop_();
            E  = 0;
            _nop_();
            break;          //完成case分支
        }
        case 0x40:
        {
            x = Col&0x3F|0x40;  /* col.and.0x3f.or.Set Y Address*/
            y = Page&0x07|0xB8; /* row.and.0x07.or.set Page */
            LcdWrCmdR(y);       //设置页面地址
            LcdWrCmdR(x);       //设置列地址
            LcdCheckBusyR();
            RS  = 1;
            RW  = 0;
            E = 1;
            _nop_();
            LcdDataBus = Dat;
            _nop_();
            E  = 0;
            _nop_();
            break;          //完成case分支
        }
    }
}

unsigned char LcdRdDat( void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char DataByte;
    switch (Col&0xC0)           //col.and.0xC0
    {                           //条件分支执行
        case 0:
        {
            x = Col&0x3F|0x40;  // col.and.0x3f.or.Set Y Address
            y = Page&0x07|0xB8; // row.and.0x07.or.set Page
            LcdWrCmdL(y);       //设置页面地址
            LcdWrCmdL(x);       //设置列地址
            LcdCheckBusyL();
            RS  = 1;
            RW  = 1;
            LcdDataBus = 0xFF;
            E = 1;
            for(i=0;i<1;i++);
            DataByte = LcdDataBus;  //dummy read
            E  = 0;
            for(i=0;i<1;i++);

            LcdCheckBusyL();
            RS  = 1;
            RW  = 1;
            LcdDataBus = 0xFF;
            E = 1;
            for(i=0;i<1;i++);
            DataByte = LcdDataBus;
            E  = 0;
            for(i=0;i<1;i++);
            break;          //完成case分支
        }
        case 0x40:
        {
            x = Col&0x3F|0x40;  /* col.and.0x3f.or.Set Y Address*/
            y = Page&0x07|0xB8; /* row.and.0x07.or.set Page */
            LcdWrCmdR(y);       //设置页面地址
            LcdWrCmdR(x);       //设置列地址
            LcdCheckBusyR();
            RS  = 1;
            RW  = 1;
            LcdDataBus = 0xFF;
            E = 1;
            for(i=0;i<1;i++);
            DataByte = LcdDataBus;  //dummy read
            E  = 0;
            for(i=0;i<1;i++);

            LcdCheckBusyR();
            RS  = 1;
            RW  = 1;
            LcdDataBus = 0xFF;
            E = 1;
            for(i=0;i<1;i++);
            DataByte = LcdDataBus;
            E  = 0;
            for(i=0;i<1;i++);
            break;          //完成case分支
        }
    }
    return DataByte;
}

void LcdFill( unsigned char FillData )
{
    Page = 0;
    Col  = 0;
    for(Page=0;Page<(LcdYPixel/8);Page++)
        for(Col=0;Col<LcdXPixel;Col++)
            LcdWrDat(FillData);
}

void LcdInit( void )
{
    LcdWrCmdL(0x3f);    //开显示
    LcdWrCmdR(0x3f);

    LcdWrCmdL(0xc0);    //设置起始地址=0
    LcdWrCmdR(0xc0);

    LcdWrCmdL(0x3f);    //开显示
    LcdWrCmdR(0x3f);

    LcdFill(0);
    Col = 0;
    Page= 0;
}

网友:
好久没有玩过12864屏幕了,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4-03-17):
也有遇到过错位的情况,我是用USB烧写的,后来无意中把USB拔掉,单片机复位了下,然后就好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