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控制问题

楼主(2013-03-09):
想用单片机5V I/O控制12V电源,为何关不死呢,还是有1.6V的电压。

网友:
限流电阻呢?

网友:
把 LED 两端短路看看。

网友:
Q2基极没有限流电阻啊。

网友:
目测led的原因

网友:
Q2基极没有限流电阻。要真这么接电路Q1Q2都会烧

网友:
Q2放在LED下端看看

网友:
1.高电平输入,Q1导通;Q2基极电平为0,Q2导通,LED亮。
2.低电平输入,Q1截至;Q2基极电平为高,Q2截至,LED灭。
理论上是这样,建议楼主用实物搭建个电路实测下看看是否真的这样。

网友:
真是脱了裤子放屁的设计。

网友:
Q2集电极接1个100K电阻到地,在看结果。

网友:
Q2基极没有限流电阻。要真这么接电路Q1Q2都会烧
q2没有基级限流电阻,Q1的基级没有下拉电阻,即使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也Q1也有CE漏电流的,也许就几个微安吧,经过Q2放大就会使Q2处于放大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