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A RTC中断入口地址困惑

楼主(2013-03-09):
现在做一项目  T0输出PWM  T1用到ICP1 捕获   现在系统缺少一个定时器

着LGT8A 在AVR的基础上阉割了T2  所以打起了RTC的注意

RTC当普通定时器使用,溢出中断

PMCR=0x13;  //选择RC16M并且做系统CLK 使能RTC CLK
RTCSR=0x16;  //使能RTC溢出 使能RTC
RTCISR=0x01;  //使能RTC中断

RTCTOPL=10;
RTCTOPM=0x00;
RTCTOPH=0x00;

看LGT的文件 怎么也没找到RTC的中断入口。。

看门狗好象也可以配置成溢出中断。。。

网友:
记得最后一个vector是rtc中断。

网友: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iv_RTC          28
#define RTC_vect                        _VECTOR(27)
#define SIG_RTC_READY                        _VECTOR(27)

官方的头文件中就已经声明了

网友:
系统定时可以用  pwm溢出中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