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flash programming,程序下载后,重上电,不运行。

楼主(2013-03-09):
事情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flash programming 下载后上电重启可以运行,而另一个程序需TFT屏的却不能重新上电运行。两个程序在线调试都是可以的,我用的是quartus ii 11.1 SP2版本。板子就是DE0 nano,EPCS16。谢谢了

网友:
你好,NIOS烧进EPCS中,断电后就是不启动!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我的软件版本是12.0

楼主:
解决了,是我自己粗心吧,CPU复位地址设置成了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