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又钻进死胡同了,魏坤的示波器原理能实现吗

楼主(2013-03-10):
首先他说这个示波器可以采样60MHZ的输入信号,而他用的FIFO才4K的容量,而4K的容量工作在60MHZ的情况下只要68.2US就存满数据了,而AVR的单片机读取这个4K容量的数据需要3MS(AtmegaM16工作频率20M),那说明有3MS的时间魏坤制作的这个示波器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结论:这个示波器是不能对信号进行连续的采样的
是不是我钻进死胡同了

网友A:
不是有出发捕获么。
楼主,再给你的死胡同加一条,屏幕刷新率才那么低的帧数,怎么能显示那么高频率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出发捕获么。
楼主,再给你的死胡同加一条,屏幕刷新率才那么低的帧数,怎么能显示那么高频率的波形 ...

没有触发捕获吧?看电路中有个T1是测量频率的

屏幕刷新还没注意到,刷新慢了只能是显示某一段的测量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触发捕获吧?看电路中有个T1是测量频率的

屏幕刷新还没注意到,刷新慢了只能是显示某一段的测量值了 ...

2楼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吧。
即使强大的硬件,尤其是强大的液晶屏(难以想象要多么大)能够一秒给你60M个点的信息量,你的眼睛和脑能够处理完么?
抓取的点过多有意义么?
得到答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吧。
即使强大的硬件,尤其是强大的液晶屏(难以想象要多么大)能够一秒给你60M个点 ...

嗯!谢谢你和2楼的兄弟
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