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PT100如何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2013-03-10):
我一直不理解三线P丅100比两线的精度高到了那里
两线测量有线阻,可以理解
四线的也好理解,两条接恒流,另两条是PT100实际信号,可以除去线阻
但是三线是如何除去线阻的,难到是先测总阻值,再测线阻值,再用总阻值减去线阻值的吗?高手说三线接近四线,是如何做到的,请髙手指点下,谢了

网友:
假设3根线电阻一样啊。
但它不精确的原因也就是这个,因为你只能测到1根线的电阻。
如果3根线的电阻不完全一致,或者是接线的时候端子上有点氧化导致电阻有差别,就带来误差了

4线的方法完全和线电阻无关,不论连接线是什么样的都能准确。

网友A:
能给个三线和四线的等效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三线和四线的等效电路吗?

线就当作电阻,你自己画就行了啊!

网友:
不理解是因为你没有实际做过产品

网友:
目前热电阻的引线主要有三种方式:
  ◆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谁能详细讲解一下呢?

楼主:
是呀,三线如何消除线阻,高手讲讲啊,7楼看样子用过,讲讲看

网友:
看下ads1232 datasheet。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
也需要学习三线制原理。

网友(2014-01-06):
估计这个东西是实践出来的.实践出来后感觉比两线的精度高一点.
算真的不好算.
刚在G上找了下how to calculate 3wire pt100.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Rab=R1+Rpt+R2;
Rbc=R2+R3;
Rpt=Rab-Rbc=Rpt+R1-R3;
测两次电阻,再假设两根导线电阻一样.就能无误差测出Rpt了.
就是LZ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