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采样和电压采样的区别,什么时候用

楼主(2013-03-10):
测试温度用什么采样?测试电阻变化改用什么采样呢?各位大侠请给出电流采样电路图和公式好吗?谢谢!

网友:
这得看传感元件的输出特性和被测量的关系了,像红外探头是输出电流型的,就要一个电流采样,在进行阻抗转换

网友:
电流的adc速度比电压的速度快

网友:
可以先做I/V或V/I转换。

网友:
共性是要被ADC采样,必须先转化为电压信号

网友:
基本公式
R=U/I
U=I*R
I=U/R
P=U*I

网友:
补充,LZ须要解一下恒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