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AMCNC-01用的是哪种型号的铝合金?

楼主(2013-03-10):
如题,谢谢!

网友A:
材料一般是机密吧,不知道莫大会不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一般是机密吧,不知道莫大会不会告诉你

呃。。。我只是想做一个刚度的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我只是想做一个刚度的计算。。。。

6061T6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