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楼主(2013-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的!

网友:
数据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不看手册,先打PP,标题不合格,小心被封ID

网友:
初始化均为:0xff 呀! 手册里说的很明白的~~~~~

网友:
ls这位,0xFF是51系列的吧;mega16的方向DDRx、数据PORTx寄存器初始化是0x00,输入寄存器PINx初始化为外界电平值

网友:
AVR单片机端端口初始化共有4种,下面以PB口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种
DDRB=0xff;//设置为输出
PORTB=0xFF//输出为高电平
第二种
DDRB=0xff;//设置为输出
PORTB=0x00//输出为低电平
第三种
DRB=0x00;//设置为输入
PORTB=0x00;//关闭内部上拉
第四种
DRB=0x00;//设置为输入
PORTB=0xff;//开启内部上拉
在写程序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配置单片机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