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I4432 模块 的天线插座 PCB设计

楼主(2013-03-10):
淘宝上SI4432直接带射频SMA头的模块都是标准的100mW输出,大功率输出的如500mW的都是采用邮票焊盘,若做成成品则需设计SMA头,请问各位大侠,这PCB需要做阻抗匹配吗?在PCB设计时还需注意哪些内容,万分感谢

网友(2015-05-19):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同求

网友A:
没经验,没设备,那就一个字,短。RF焊盘到SMA焊盘尽一切可能的短,走线宽度可以用微带线软件算一下,周边覆铜间距也可以算的。这样布出来的RF,即使没设备去调整,在1G以下频率表现也不会差。

网友B(2015-07-22):
引用 网友A:
没经验,没设备,那就一个字,短。RF焊盘到SMA焊盘尽一切可能的短,走线宽度可以用微带线软件算一下,周边 ...

求教,pcb上从ipex座到模块的走线能不能有折角?如果可以有,有多大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pcb上从ipex座到模块的走线能不能有折角?如果可以有,有多大影响? ...

别走折角,走弧线。
折角的位置阻抗出现突变,信号受到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走折角,走弧线。
折角的位置阻抗出现突变,信号受到影响比较大

好的,谢谢,本来以为连折角都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