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D内部结构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3-10):
1,

疑问:上面的矩阵图是设置好的还是最原始的的结构,如果是最原始的结构,文中说任何一根,比如我图中两个标蓝色的不就连不上了么?

下面那个开关结构图是什么意思?上面对应的2X2,但是下面显示的8X8,是怎么表示的?

楼主:
2,

文中的第一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只是用PLD的话,不需要考虑这些东西,没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2,

不是原始结构,是通过配置信息配置的,矩阵里0表示不可以连通,1表示可以连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2,

就是说FPGA配置成存储单元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始结构,是通过配置信息配置的,矩阵里0表示不可以连通,1表示可以连通 ...

其实不明白的就是上面是2X2线交叉,下面却是用8X8的表表示,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那这句话就等同:在FPGA配置成存储单元的情况下,才可以写入和读出数据,在不配置成存储单元的情况下,就不可以写入和读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句话就等同:在FPGA配置成存储单元的情况下,才可以写入和读出数据,在不配置成存储单元的情况下,就不 ...

是的 ,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