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拔掉网线,本地连接 消失,如何解决?

楼主(2013-03-10):
上图是拔掉网线时:

这是插上网线时的样子。注:上网一切正常。

请问:
如何在拔掉网线的情况下,也显示本地连接呢?
百度网上的解决办法都不行。

网友A:
看样子是拔掉之后自动待机了,这个应该是在BIOS中设置的,你先到设备管理器里把省电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拔掉之后自动待机了,这个应该是在BIOS中设置的,你先到设备管理器里把省电关掉试试。 ...

我的是DELL笔记本,在BIOS找不到电源选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DELL笔记本,在BIOS找不到电源选选

那你就在设备管理器里把设备的省电模式关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在设备管理器里把设备的省电模式关掉再试试。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在设备管理器里把设备的省电模式关掉再试试。

都把勾去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想做本机与虚拟机之间网络调试吧?自己做一个水晶头1-3,2-6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B:
目前很多新式的电脑网卡芯片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功能了,在拔掉网线之后会停用网卡,网卡设备被弹出以节省电能,如果希望网卡不被停用,需要在设备管理器设置网卡相关属性,具体怎么设置自己试试吧,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很多新式的电脑网卡芯片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功能了,在拔掉网线之后会停用网卡,网卡设备被弹出以节省电能 ...

我在设备管理里设置了,见5楼图,可是还是不行啊????!!!求解

网友:
。。可能你这个主板比较智能吧,那木办法了,看样子是网线一拔直接进入待机状态了,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控制面板里找到电源管理,在电源管理那设置

网友:
在  高级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