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G408有输入过压保护吗?

楼主(2013-03-10):
请问DG408有输入过压保护吗?看到资料上说在电源接LL4148,那会不会导致DG408的输出超过原先的电源电压,从而导致后面的电路损坏?

网友:
有,但是能力很有限,1mA左右,电流太大就保护不了了,输入信号超过正电源0.7V或者低于负电源0.7V会引发可控硅闩锁,导致模拟开关过流烧毁。